[其他] 当年400元的罗技鼠标 anywhere MX 左键不灵了 更换微动

楼主(2024-02-22):
某宝8元买了两个微动 。型号是欧姆龙的 D2LS-21

网友:
这个鼠标不错

网友A:
玻璃上可以使用鼠标,是单片机的

网友:
竟然是贴片式的微动

网友:
这鼠标,值得修。

网友:
这样的微动

网友:
看标好像是早期产品。

网友:
这鼠标,值得修

网友B:
我 也有一个,两边的蒙皮已经换了,不过这个鼠标是真心好用,就是有点费电了,不知哪里问题

网友:
罗技的品控还是值得肯定的

楼主:
不得不说 罗技的鼠标做工确实可以, 用了8年。仅仅是微动不灵敏。  感觉还可以再战8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也有一个,两边的蒙皮已经换了,不过这个鼠标是真心好用,就是有点费电了,不知哪里问题 ...

用5号充电电池即可, 感觉可以折腾一下 改 锂电。

网友:
我的 master 3.。蒙皮坑坑洼洼的了,小黄鱼一套新的外壳要一百多。。还没舍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上可以使用鼠标,是单片机的

也有一个 玻璃上能用的有线鼠,但很快就 不能动了。

网友:
当年想买,,,但看到是贴片式的微动,,,很少这种微动

网友:
这鼠标贵在哪里了

网友:
这么贵的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