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谢谢已解决

楼主(2024-02-22):
谢谢已解决,麻烦管理员删帖

网友:
要想效率高,还得上升压恒流啊

网友:
假货宝,很多

网友:
功率10W的灯,应该是串联的,实际应用应该是要对电源升压,

压差太大效率会很低的,建议串联使电压接近灯组工作电压,然后去找个LED电视背光驱动,只需合适的电压,电流可调。

网友:
第一个灯板,网上有很多教程,一般都是用可调电源模块,改变电压来调节亮度,还要注意散热

网友:
显然是串联的效率高啊

网友:
光一个LED,商家没介绍它的电流电压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