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30不开机卡HUAWEI LOGO、有时能进系统-CPU虚焊引起

楼主(2024-02-22):
通宵修机、赚钱不易啊!
邻居大学生妹妹的一台华为P30,最近常重启,昨天就卡HUAWEI LOGO不动了,有时又能进入鸿蒙系统

昨日23:00开始拆机

断电再扣上电池测试下充电,电流也不对了,才100mA左右

拆下主板护盖的样子

拆下主板

这种故障多为CPU虚焊引起(老的安卓手机升鸿蒙后更易出现主板问题),上手术台JZR7700A热风枪先拆下运存

再拆下CPU

来个合影

接下来处理运存,俗称上盖,清理残胶及拖平焊盘

钢网植锡,我用的含银的183度锡浆

再处理CPU上的残胶并拖平焊盘

植锡CPU

准备焊接

先焊接CPU,麒麟980

再焊接运存

焊好后的样子

屏蔽盖打上专用的散热硅脂

主板CPU等位置打上硅脂,以便通过金属中框散热

主板装回机壳中

装好主板的护盖,上面有无线充线圈等

插充电线充电电流正常了,华为LOGO亮起,很快就进入系统了,此时已是6点多了

测试各功能均正常

完美修复P30不开机

特耗时啊,期间遇到CPU焊接后1.12V短路,赚钱太不易了!
END

网友:
7个小时呢
不睡觉啊

楼主:
邻居妹妹马上要开学了,得早点给她修好,她爹不舍得给她买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邻居妹妹马上要开学了,得早点给她修好,她爹不舍得给她买新的

好奇的问下,这收费多少大洋?
我想去收几个p30 回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问下,这收费多少大洋?
我想去收几个p30 回来玩玩

别想着去收啦,维修不便宜的

网友:
这植锡的漂亮

网友:
上次家里小子的p30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厉害,堪称大师级别。我朋友一个vivo手机,进水了,我只会拆开,不会修。

网友B:
又来拜读大师的作品。怎么CPU上有些点不用植锡,是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来拜读大师的作品。怎么CPU上有些点不用植锡,是空点?

用的隔离钢网,有一部分焊点不需要

网友C:
牛! 我家里有3台麒麟980的:荣耀20pro,mate20,P30Pro,到目前都运行良好。
个人感觉:980真的是神U,配合鸿蒙系统,运行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 我家里有3台麒麟980的:荣耀20pro,mate20,P30Pro,到目前都运行良好。
个人感觉:980真的是神U,配 ...

算你运气好,用鸿蒙稍微重度使用早晚会出问题的,老机型本就不适合新系统

网友:
植锡漂漂亮亮

网友:
手工非常漂亮。。。

网友D:
这种弄一次要多少米呀,我一台荣耀10正常关后就开不了机了,现在反复荣耀LOGO就复启重启,还会亮黑屏,亮红灯,反复重启关都关不了,电池都耗干了,充电重启有5V 0.3A,断开电池后充电只有5V 0.02A,再这种弄下去电池也要报废了……碎屏贴了钢化膜后打了白边剂,开始以为白边剂漏进去,但拆开也没见白边剂漏进去,屏是3年前摔碎的,上月中旬贴的钢化膜用的白边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弄一次要多少米呀,我一台荣耀10正常关后就开不了机了,现在反复荣耀LOGO就复启重启,还会亮黑屏,亮红 ...

精工品质高标准维修不便宜的,当然也不会超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你运气好,用鸿蒙稍微重度使用早晚会出问题的,老机型本就不适合新系统 ...

为什么呢,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用别的软件读取的全字库资料,如何合并成编程器刷机文件boot1 boot2 userdata文件呢

网友:
有因有果的帖子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