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logitech M-BU115鼠标,什么都好,就是手轮老化开裂。

楼主(2024-02-22):
现在有什么办法修复。

网友A:
胶皮去掉  也能用   我就是这样用

网友B:
把胶皮去掉,或从废鼠标上拆一个换上,会3D打印的在打印一个塑料的粘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皮去掉  也能用   我就是这样用

估计手指头都磨出浆来了,估计手指头都磨出浆来了,估计手指头都磨出浆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胶皮去掉,或从废鼠标上拆一个换上,会3D打印的在打印一个塑料的粘回去 ...

有车床的车一个红木的套上,那才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车床的车一个红木的套上,那才牛

是的,这个方法更好,而且经常用手指头盘,将来有了包浆,更好看

网友:
把烂的拆掉,用热缩管多套几层。

网友:
直接去掉,先用着。遇到合适的换上个 。

网友:
假货宝搜一下看能不能买到滚轮呗...

网友:
请教下大佬,这种损害是否长期接触油脂引起的橡胶加速老化?

网友:
估计手指都摸出老茧了。

网友:
光栅的,不好配,

网友:
橡胶层去掉,防滑贴缠一圈

网友:
我的是滚轮不太灵,用久了,拆了一个买电脑送的有线LOW的鼠标,滚轮同一个尺寸,可以用。。。。哦对,把那个插件的一起换了哦

网友:
没法修,除非自己搞个模具注塑

网友:
找个合适的更换吧。

网友:
我的IE也差不多,但还能用,这滚轮还不如做成硬塑料的

网友:
滚轮老化这么严重的不多见

网友C:
我要是说3D打印,会不会被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说3D打印,会不会被喷?

这个不是人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