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为了信仰以及手贱收了一个残废版的K2P B2版本做工真是了不得

楼主(2024-02-22):
为了信仰以及手贱收了一个残废版的K2P B2版本做工真是了不得

为了给打印机弄成无线模式(路由器带USB口),顺带购买了这个半残的K2P
重点便宜,到手25。。为了信仰啊。。现在丢在单位做WiFi中继用
拆开底盖,底盖散热孔好干净啊
掀开电路板,散热上盖妥妥的
电路板也厚实
拆下断掉塑料壳的天线,然后把没天线但塑料壳完好的兑换过来
这样残留的三个天线都有塑料壳,而没有天线的那个就不用配塑料壳了
本想刷个不死玩玩,结果发现这个B2是博通版的,得进cfe刷机
但由于单位的WiFi我试了好几个无线路由器,包括两天线的TP 四天线的TP 以及积分商城待卖的华三魔术师都不能中继。
而这个残废K2P一下子就中继成功了,而且还稳定运行了一两个月。。
所以现在就一直在单位用着。

网友A:
我也是用了个K2P做无人机中继,稳得一P

网友B:
这玩意没有usb口吧,正在用a1还是a2版本,没什么问题 没换他的动力。  价是好价 就是没有囤货的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了个K2P做无人机中继,稳得一P

第一次知道做无人机中继,怎么操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没有usb口吧,正在用a1还是a2版本,没什么问题 没换他的动力。  价是好价 就是没有囤货的必要 ...

可以自己加USB,板子上引出焊点了,USB2.0和USB3.0都有,当然3.0要做好屏蔽,不然影响2.4G网

网友E:
我还有两个K2P,刷了华硕固件,不稳定,就没再折腾了。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捡漏

网友:
刷padavan当个中继,蹭网很好用

网友:
捡漏了一个第一代的产品,后来就没上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知道做无人机中继,怎么操作的?

看你是什么无人机,如果是大疆的话就不行,其他品牌的一些图传用的是5.8g的就可以通过路由器做无线中继,增加图传距离。

网友:
如果是7621U的话都几乎不发热的,博通的么,小火炉一样

网友:
我还有一个K2全新的,到手就刷了机就吃灰了

网友:
我还有个闲置的K2P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知道做无人机中继,怎么操作的?

盲猜路由连接无人机WiFi,手机通过路由控制无人机i

网友:
快点刮骨加us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有两个K2P,刷了华硕固件,不稳定,就没再折腾了。

刷高格稳定的一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加USB,板子上引出焊点了,USB2.0和USB3.0都有,当然3.0要做好屏蔽,不然影响2.4G网 ...

B1 B2是BCM方案的,没有引出USB引脚,你说的是A1  A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