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跑图看不懂】同事24V电源模块坏了让我看看,我就看看

楼主(2024-02-22):
输入交流220V,输出25.2V、3A,功率还不小:

明显炸管,简单测量发现保险开路、电阻开路、MOS管击穿,
8脚芯片测试引脚间无短路,不知好坏:

局部:

昨晚费了老大劲想画他的电路,结果画得一塌糊涂:

标记出元器件:

左下角黑乎乎看不清,补充局部pcb:

主要元器件:

没找到S2263D,找到OB2263和U2263:
应该跟这个OB2263一样,跟U2263对不上:

有了这个参考图,板子的电路图就能跑出来了,
输出加了MBR10200,加了个电源指示灯,其他也就没啥了

这玩意儿咋修

宿舍没网,花了俩小时画了个电路图,看不懂…

网友:
正常电源,该有的都有。修好不难吧

网友:
标题党,但是好像没啥用啊,回复没几个

网友:
你说女同事女邻居也没啥用啊

网友:
就因为是男同事,所以不想修了??要是女同事,把这元器件全换一遍你都要给修!!!!

网友:
看得好仔细

网友:
你个骗子,你这可不是单纯的看看啊。。。。。。

网友:
坏的太多了直接报废

网友A:
凡事提及女同事、女邻居,还有衡水老哥那个灵灵的,不露脸,都是差评。

网友:
不会修就,买个新的给她

网友:
女同事可以修,男同事修不了

网友:
被骗进来的,我以为。。。。

网友:
广西壮话,让我干干,我就干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凡事提及女同事、女邻居,还有衡水老哥那个灵灵的,不露脸,都是差评。

灵灵照片发过,是辆超级坦克。。。

网友:
男人的话真的不能信,只是看看?

网友:
楼主吓得连忙把标题给改了:

网友:
如果单身女同事先把这些研究成果抽时间给她讲一遍

网友:
一般来说主控基本也报废了,如果变压器也坏了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
建议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