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LCD12864无字库逐字显示一首诗

楼主(2024-02-22):
在前一个程序基础上修改而来,主要优化了显示代码
之前的显示代码是样的,
一行显示一个字,如果64字的内容要写64行,

新的代码是这样的,把中间3个数字全部用变量来代替,

void main(void)
{
    uchar a,b,c;   //a行 b列 c第几个字
    lcd_init();     //初始化
    lcd_clear();  //清屏
    for(c=0;c<32;c++)     //显示前32个字
    {
        if(c>=0&&c<=7)a=0;      //判断字数来确定行数 只写c>=0也可以,
        if(c>=8&&c<=15)a=2;
        if(c>=16&&c<=23)a=4;
        if(c>=24&&c<=31)a=6;
        lcd_write_cn(a,b,c,cn1);  //写出一个字
        b=b+16;         //列位置改变
        if(b==128)b=0;    //列位置归0
        delayms(200);
    }
    lcd_clear();  //清屏
    for(c=32;c<64;c++)       //显示后32个字
    {
        if(c>=32&&c<=39)a=0;
        if(c>=40&&c<=47)a=2;
        if(c>=48&&c<=55)a=4;
        if(c>=56&&c<=63)a=6;
        lcd_write_cn(a,b,c,cn1);
        b=b+16;
        if(b==128)b=0;
        delayms(200);
    }
    while(1);
}

实际效果如下

视频如下

网友:
恭喜恭喜了!

网友:
厉害厉害,把这个屏幕手拿把掐了

楼主:
刚才有网友提出更简洁的方案,太厉害了,谢谢

void main(void)
{
    uchar b,c;   //a行 b列 c第几个字 a 不用了,直接用C来转换
    lcd_init();     //初始化
    lcd_clear();  //清屏
    for(c=0;c<32;c++)     //显示前32个字
    {
        lcd_write_cn((c>>3)<<1,b,c,cn1);  //写出一个字
        b=b+16;         //列位置改变
        if(b==128)b=0;    //列位置归0
        delayms(200);
    }
    lcd_clear();  //清屏
    for(c=32;c<64;c++)       //显示后32个字
    {
        lcd_write_cn((c>>3)<<1,b,c,cn1);
        b=b+16;
        if(b==128)b=0;
        delayms(200);
    }
    while(1);
}

网友:
你这个充分证明了实践是学习的最好方法。

网友:
编程是个少年活,老人不宜。

网友:
厉害了。。。值得每人v50

网友:
还有一个在编程中非常常用的方法可以简化:
   for(c=0;c<32;c++)     //显示前32个字
    {
        if(c>=0&&c<=7)a=0;      //判断字数来确定行数 只写c>=0也可以,
        if(c>=8&&c<=15)a=2;
        if(c>=16&&c<=23)a=4;
        if(c>=24&&c<=31)a=6;

        b=b+16;         //列位置改变
        if(b==128)b=0;    //列位置归0
        delayms(200);
    }

上面循环中的这段可以简化为:
a = (c / 8) * 2   或   (c  >> 3) << 1
b = (c % 8) * 16

网友A:
把 gbk字库 存到外部存储,
16x16 也就 几百KB. 拿个 25p80 就够了.

能干的事更多,也不用废劲取模.

楼主:
c右移3位再左移1位,字0-31转换完成后是 0 2 4 6
字32-63转换后本来应该是8 10 12 14 但 前面有对0x07按接位与,所以也是0 2 4 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 gbk字库 存到外部存储,
16x16 也就 几百KB. 拿个 25p80 就够了.

还不如加个字库芯片,好像就一块钱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