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有意思的GC策略

楼主(2024-02-22):
如图

颗粒双贴0EFK,slc缓存才用了60g就掉速,掉速后的曲线也挺奇怪,一会窜一下那种,像山峰一样
按照原来设置就是120g掉速,掉到60m时保持几分钟,进一步掉到20m(全盘60m多点)
所以怎样的GC策略才能保持较高的平均速度?(上2246xt/en除外,直写固件好像根本没有)

网友A:
oefk,上ps3111。直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oefk,上ps3111。直写

PS3111板子有点贵,一套得90

网友B:
这个主控就是个垃圾。比58 XT差远了。何止是gc策略坑爹,就连模拟slc大部分都是采用最低电位模式,,开成slc冷数据保存期比58 XT那种扩展电压模式低十倍,只比tlc强个两三倍。

网友:
管你有没事儿
俺先回收一下
俺觉得你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就是个垃圾。比58 XT差远了。何止是gc策略坑爹,就连模拟slc大部分都是采用最低电位模式,,开成slc ...

这就是所谓“坑爹的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S3111板子有点贵,一套得90

买无主控带桥接的,球球那里36一个

网友C:
58XT不比3111这破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XT不比3111这破货好?

我现在只保留58xt,59xt,2246en主控盘,,国产的主控一律当垃圾处理掉,国产主控从硬件到软件那都是跟傻逼一样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XT不比3111这破货好?

58XT绝对是主控之王。别的主控根本没没法跟他比。

网友(2024-11-15):
谢谢分享,这个主控好像没有自带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