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现在的蓝牙耳机,到最后为啥都是电池缩水,连个保护板都不放了吗?

楼主(2024-02-22):
难道都是竞争的结果?

网友:
尺寸太小是一个原因,可能保护已经集成到芯片里面了?

网友:
这种小容量电池,用DW01 之流,不如不要保护板.

网友:
这种电池,看上去真得好小。使用过程中确实会产生续航焦虑。

网友:
同款在用,电池很不耐用,缺电有语音提示呀,也算是有保护了吧

昨晚拆了另一个耳机,那个是充电没保护,电池都冲到4.4v了

网友:
价格战,能省就省

网友:
能省则省,降低成本才有生存空间

网友:
现在的IC把能集成的功能尽量都集成了,所以很多耳机的电池都不带保护板。

网友:
成本的原因

网友:
1.成本能省则省
2.保护板可能集成到主控里面

网友:
便宜啊,就是主打一个便宜啊,都便宜成这样了

网友:
主要是成本啊,所有能省的都省略了

网友:
现在的蓝牙芯片都集成了充放电管理,但还是会饿死电池

网友:
也只有电池能缩水了吧

网友:
能省就省

网友:
可能为了减小体积和外观

网友:
电芯里没保护板?

网友:
现在价格越来越低所以能省就省了。

网友:
话说有推荐的蓝牙耳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