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00和18650可否通用?

楼主(2024-02-22):
21700和18650可否通用?

网友:
首先尺寸肯定不通用,直径查了几个毫米。
所谓21700,18650都是圆柱形电池尺寸,并没有规定电池类型,铁锂、三元锂都可以做成这个尺寸。如果电池类型不同也不能通用。

网友:
大小不一样

网友:
容量也不一样,旧的除外。

网友:
不能通用,如果空间大18650加个帽子也能用在21700的电池仓里

网友:
看位置允不允许,电压一直的话,没问题的。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
可以直接置换

网友:
个人感觉,只要做到参数相同就可以相互通用。如果发现参数,各种参数不太一样,那最好就不要考虑通用了。

网友:
18650可以改21700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使用在哪里,安装空间够不够。

网友:
电压相同,尺寸不同,看空间,可以替换。

网友:
存放空间允许就可通用

网友:
只要装的下,可换

网友:
外形尺寸不一样,不通用。

网友:
放得下的话就行

网友:
看应用场景了,比如尺寸,比如容量,比如电流,比如串并等

网友:
可以,18650套个套子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这2者是可以兼用的……

网友:
只要电器能放的下,电压相同就能通用

网友:
7号电池穿个衣服就可以躺进5号电池的被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