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热泵领域的大佬吗?咨询几个水源热泵的问题

楼主(2024-02-22):
湖南老家自建房有一口机打井,深度9米左右,因为老家当地普遍地下水重金属超标加上通了自来水,那口井除了浇菜基本就闲置了。

自建房没地暖没中央空调,冬天取暖试过很多方法,要么成本太高,要么效果不好,要么怕一氧化碳中毒(烧木炭)
又正好闲置了一台2P柜机,想把2P柜机外机冷凝部分改成高效罐换热器/套管换热器用进水进行冷凝,不知道可不可行?

2P的高效罐换热器不好找,3P的很多,如果是2P热泵系统换3P换热器行不行?

找到闲鱼有卖成品二手机的,跟我预想的方案一样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6088-1-1.html

楼主:
按照2P空调换热器每小时需要5.2KW热量计算,2m³/h水量温升应该只有2-3度

网友A:
这个才是农村取暖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农村取暖神器:

考虑过这个东西,有几个痛点,买不到煤,柴也不够烧,而且还要搞烟囱,只能冬天取暖用,不能兼顾夏天制冷。

最后决定改空调是因为空调冬天可以制热,夏天可以制冷,而且水井和空调都是现成的,投资也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2P空调换热器每小时需要5.2KW热量计算,2m³/h水量温升应该只有2-3度

冬天室内取暖的话,外面的水是降温。
这个时候和地下水接触的外机换热部件是吸热的蒸发器。
室内机是放热的冷凝器。

地下水温度常年恒温的,十几度到二十几度,这样制热效率应该很高。
加上和水接触比和空气接触的热交换效率高几个档次。
最终的热效估计能到五倍甚至更高,甚至消耗一度电换来十度电的热量也不是不可能。
要好好计算或验证一下。
同样的,夏天制冷的效率也会很高。

另外感慨一下,大好的河山,怎么地下水都污染了,是不是有工厂向地下排污?

网友B:
和水接触的换热部分要防止对被水腐蚀穿透。
铜管应该不行,至少铜管应该镀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冬天室内取暖的话,外面的水是降温。
这个时候和地下水接触的外机换热部件是吸热的蒸发器。
室内机是放热 ...

是的,就是考虑到井水全年都是十来度温度,用井水换热效率会比原来空气换热高很多,自己只对热泵一知半解,所以想找个懂热泵的大佬指点一下看看我有没有没考虑到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水接触的换热部分要防止对被水腐蚀穿透。
铜管应该不行,至少铜管应该镀镍。 ...

腐蚀倒是不担心,担心的是地下水硬度高会不会在换热器内部结水垢导致堵塞

网友:
深井空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腐蚀倒是不担心,担心的是地下水硬度高会不会在换热器内部结水垢导致堵塞 ...

冬天从水里吸热取暖,外面水温降低,CO2等气体溶解度增加,理论上不会结垢。
夏天制冷的话向水里放热,理论上有结垢的可能,但如果升温很低应该也不会导致结垢。
不放心就把这部分做成可维护的。

这样改相当于给了空调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和它设计的工作温度范围一致,应该没什么坑。
不过压缩机功率会降低很多,不排除有极个别的控制板会误认为压缩机在空转

网友B:
属于地热这一类的有深井水、地下汽井、地下热水泉、土壤热等。地下汽井、地下热水泉只是在一些具有特殊地质构造的地方,才能从离地表不深的地层单开采出来,多数地方没有这一资源。而深井水、土壤,却是平原地带、高原地区都不缺的。

由于在地表以下一定深度的上壤温度基本上等于该地区全年的大气平均温度,所以,深井水和土壤可以说是空调和制冷装置的优良热源和热汇。深井水只要温度合适,经适当的水处理后,即可直接用作夏季空调的冷源或水热源热泵的热源。

蓄冷蓄热,那只是昼夜间短时间内的蓄能。季节性的中长期蓄能,还得借助于地下土壤和地下水。这就是所谓的冬灌夏用,夏灌冬用,即把冬季用作热源的地下水,取出其热量后,再回灌地下,保冷并蓄存起来,以供来年夏季取出,作空调冷源用;把夏季空调和制冷装置用作热汇后的热水,回灌地下,保温并蓄存起来,以备冬季取用。显然,从能的利用角度看,这种季节性的蓄能,其节能效果是巨大的。但是,这一技术的应用,只有在确保地下水不受污染,地面不致引起沉降的前提下,才会有前景。

另一种可确保环境无污染而在国外应用较多的地热利用技术,是把大量塑料管束或金属管束深理地下,用作热源或热汇侧换热器,用于水源热泵系统。

网友C:
地下水的温度有点低,冷凝器也没有多高温度,不好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下水的温度有点低,冷凝器也没有多高温度,不好整。

比环境温度高,水的热容极大,导热比空气好。还不用除霜。
只要自己会捣鼓焊接铜管,非常好整。

不要在乎温度,这里的核心是“热泵”。
只要通过热泵把水降低一两度,就能获得很客观的热量。

不违反能量守恒,也不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于地热这一类的有深井水、地下汽井、地下热水泉、土壤热等。地下汽井、地下热水泉只是在一些具有特殊 ...

比较类似

网友B:
什么类似啊,就是原理完全一样的东西。
很多人都想到过,唯一的问题就是循环管路可能对地下水的污染问题,导致不容易做成成品商品。
恰好你那里已经被污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冬天室内取暖的话,外面的水是降温。
这个时候和地下水接触的外机换热部件是吸热的蒸发器。
室内机是放热 ...

工厂打井排污多年前已经这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类似啊,就是原理完全一样的东西。
很多人都想到过,唯一的问题就是循环管路可能对地下水的污染问题, ...

反正水井和空调都是闲置利用的,先试试再说

网友D:
这个活儿好啊,比直接用空调取暖要强多了,直接上循环泵井下井上都使用热交换器,水温比空气温度高直接把空调室外机散热器与井水进行热交换,冬夏都好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活儿好啊,比直接用空调取暖要强多了,直接上循环泵井下井上都使用热交换器,水温比空气温度高直接把空 ...

就是这么想的,就是没见过有人改过,也不知道哪里有坑,所以上来找大佬们看看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想的,就是没见过有人改过,也不知道哪里有坑,所以上来找大佬们看看方案 ...

看你那排水方便不,如果方便就直接先把井水抽上来,直接往空调外机散热上浇呢,不知道会不会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