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国产老牌双飞燕OP-550SU爆款鼠标并更换左键微动开关

楼主(2024-02-22):
2021年9月16日在狗东自营买这款鼠标主要是为了在宿舍使用静音(打游戏坦克世界)37元价格又不算很贵。
2022年10月10日左键不行了,问狗东售后过保了,只能又买同款一个当时活动价35元,打算左键坏了二合一。
2022年12月28日朋友让我帮忙升级电脑,最后怕花钱只升级了机箱、固态硬盘、鼠标不行了也买了这款鼠标又恢复37元至今,他用的少应该没坏,不然肯定又让我帮他买了。

2024年2月22日我的这两天明显感觉左键又不行了,看下售后提示又是一年多点过保了,这外包装寿命吹的500万次,卡保修期卡的太准了。这次找出来之前坏的开搞了,先拆鼠标底部1颗十字小螺丝有出厂标签贴着的,拆上盖时往下一拉就分开了。电路板是卡扣设计,小心用刮刀撬出来,以免撬断卡扣。开始用电烙铁和电笔拆的不是很好焊锡有残留见图右,拆剩下2颗微动开关,换吸锡电烙铁轻松拆掉焊盘干净见图左,把拆下来之前的右键比对着位置换到后坏的左键上。装好鼠标后左键正常了。
两个对比中间黑色的大小针脚不同,下面的LED大小不同。
外包装正面三包凭证然并卵了
现在还在卖的价格,已销量20万的,怎么又50万的评价!!
最后上拆解更换用到的工具
我感觉用月饼盒平铺放工具比较好,一目了然方便拿取,可以分类放工具,常用不常用分开,盒子还能摞起来。有强迫症的外面还可以喷漆、贴标签,不用花钱买盒子,铁的比塑料的耐用防老鼠。平时吃完月饼的铁盒子卖废品扔垃圾桶太浪费了,有用月饼盒放工具元件的可以晒图留言哈。

大家有没合适的微动推荐一下,明年再坏了好换上哈

网友:
微动静音的这个没啥好选择的,寿命都不太长

网友A:
我现在都买光开关的鼠标和键盘了,

网友:
换欧姆龙的开关会好一些,换松下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买光开关的鼠标和键盘了,

静音吗?我还缺少静音便宜的键盘。普通薄膜键盘还是咔咔响。

网友:
这鼠标是真简单啊,背面贴片,正面芯片,还有块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音吗?我还缺少静音便宜的键盘。普通薄膜键盘还是咔咔响。

X架构的即可,你看本子键盘哪个咔咔响了...

网友:
静音寿命短,顺便把那个编码器也换了吧。

网友:
不喜欢静音,找不到手感。直接扔到公司里了。不知道拆开静音微动,灌满固体润滑油,还能不能继续使用?

网友:
这个微动质量也就那样,过保就坏

网友:
价格也不低呀,

网友:
这鼠标挺耐用的 灵敏度也可以 没有鼠标垫也能用

网友:
双飞燕原装的微动环诺白点也才一两毛钱一个,更好的蓝点、粉点也才五毛钱一个

网友:
吸锡电烙铁  有什么特别?

网友:
有那时间,不如薅点羊毛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看还能不能按下去啊,如果能按下去能弹回来,就直接上神油喽

网友:
方形微动,可选余地不大,要是换长方形的微动,可以有很多选择。但后者不是静音的。

网友:
更早期零几年的那种都是里面带长条的集成块

网友:
折腾的不错
1

网友:
一滴防锈剂  比如 WD40     鬼子的AZ    管用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