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个暴力风扇

楼主(2024-02-22):
看网上改低压暴力风扇心动,闲着没事也弄个玩玩,感觉还不错。

网友A:
改涵道,飞航模吗?

网友B:
应该是40直径的,比较暴力。

网友C:
你这个是不是小米的电机,29cm的,我刚买了几个感觉跟你的差不多,请问电调怎么选

网友C:
还有你饶了几圈,线多粗

网友:
这个。。。全手搓?

网友:
我看了一下,这类无刷的内外转子电机,线圈绕组其实和三相异步电动机一个样,区别就是转子,异步电机的是鼠龙,这类无刷要控或者电调驱动的算是同步电机,转子是永磁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不是小米的电机,29cm的,我刚买了几个感觉跟你的差不多,请问电调怎么选 ...

30A的航模电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饶了几圈,线多粗

直径0.5的漆包线绕13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径0.5的漆包线绕13圈。

大佬,请问怎么拆的,我昨晚试了下就受伤了,夹不出来,有没有什么技巧啊

网友:
B站虽然有教程,楼主动手能力还不错

网友:
请问楼主,只绕三个线圈和六个都绕满速度有啥区别?我买的素士的电机,穿0.5的线六个都绕上8匝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怎么拆的,我昨晚试了下就受伤了,夹不出来,有没有什么技巧啊 ...

第一个拆定子搞费了,第二个先用拉马把定子上的轴承顶出避免定子拆除时和主轴连接撬不动,然后用热风枪450度吹定子和机壳的连接处2分钟左右,把胶吹软轻轻一撬就可以把定子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涵道,飞航模吗?

先绕个电机玩玩,稍后抽空做个暴力风扇给大伙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40直径的,比较暴力。

直径29mm的电吹风到电机

网友:
这不算暴力吧,无论怎么弄,也就百多W。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拆定子搞费了,第二个先用拉马把定子上的轴承顶出避免定子拆除时和主轴连接撬不动,然后用热风枪45 ...

谢谢,还有个问题请问拉马自己买的还是做得啊,这个电机那么小不知道哪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还有个问题请问拉马自己买的还是做得啊,这个电机那么小不知道哪种合适 ...

这种拉马就可以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