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遥控器问题

楼主(2024-02-22):
上班骑得的小电驴,防盗器,只单位的车棚里面按着有反应,在其他地方按着没反应,车棚是钢构结构,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昨天晚上回去把遥控拆开,按着键测电压到3.1了,不按着电压是6.2,直接减一半,网上下单了南孚的2025电池

网友:
快没电了

网友A:
遥控器没电了吧,钢结构反射信号强,被接受了

网友:
正解!
里边就一个纽扣电池,电量不是很耐用。

网友:
三楼正解。。。。。补字

网友:
电量不足,电磁屏蔽

楼主:
考虑过是电量问题,拆开量过,两枚纽扣电池,每个3.1伏,准备买两个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没电了吧,钢结构反射信号强,被接受了

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是电量问题,拆开量过,两枚纽扣电池,每个3.1伏,准备买两个换上试试 ...

按住按键时在量电压 可能会掉很多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遥控器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