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充电器识别电池的简单电路

楼主(2024-02-22):
我想找的方案是,做一个小模块,接到4056充放电模块的的B+B-端和锂电池之间。

电池换成干电池、镍氢电池不被充电和放电,

电池电压大于2v(超过干电池电压)的锂电才能被充电、放电。

-----------

有没有可能用mos管做个简单电路:

放入干电池mos管关闭,断路。不能充放电。

放入2v以上的锂电池mos管打开,通路。能充放电。

比如,用在4056充电器上,识别到干电池,低于2v的电池,断路不能充电。

mos管在开启的情况下,可以双向通路吧?

选择一个最低开启电压2v的NMOS可以用吗?mos管Vgs电压由电池本身提供。但一旦接入充电器后,Vgs会升高,mos管又会开启吧?

网友A:
有些4056自带激活电路,低于2.9V用低电流充电……
你是怕4056误充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4056自带激活电路,低于2.9V用低电流充电……
你是怕4056误充干电池?

是的

原因是想把5号电池的无线鼠标,利用原仓位,改成14500的锂电池供电。内部加入4056模块。如果误放入干电池或充电镍氢电池,最好能识别出来不能充电。

网友B:
为了减少影响充电截止电压,R2和电位器尽量用得大一些,100K吧,电位器用100K,Q2放大倍数尽量选大的,用运放最好。

用P管,这问题就好解决了。如果要求精度,请用运放,把电阻用到兆级。

网友:
在这里真学到知识了

网友C:
1.5V电池的无线鼠标,内部大多都有升压电路,可以找下,如果跳过降压升压电路是不是更省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V电池的无线鼠标,内部大多都有升压电路,可以找下,如果跳过降压升压电路是不是更省电些 ...

罗技G304   目前想用XC6206降压到1.5v,接到原电池接口上。

自己也是小白,想用比较简单方式去改造玩玩。

也看到有人直接装入14500锂电,据说也能用,我没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减少影响充电截止电压,R2和电位器尽量用得大一些,100K吧,电位器用100K,Q2放大倍数尽量选大的, ...

感谢分享!

其实我想找的方案是,做一个小模块,接到4056充放电模块的的B+B-端和锂电池之间。

电池换成干电池、镍氢电池不被充电和放电,

电池电压大于2v(超过干电池电压)的锂电才能被充电、放电。

开头说的有点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

其实我想找的方案是,做一个小模块,接到4056充放电模块的的B+B-端和锂电池之间。

在TP4056上加三个元件,焊三根线就行了。

加一个P管,一个红色LED(电压2.2V左右,可选你想要的电压,一般绿色,蓝色,白色电压都在3V以上,红色最低,但有高点低点的,认真挑选吧,选2.3V的,就达到你的要求了),一个10欧电阻(限流),按图对应焊在3、4、5脚上就可以了。
原理,当电池电压低于5-0.7-2.2=2.1(v)左右时,Q1导通,5脚高电位,4056停止充电。高于2.1VQ1断开不起作用,跟正常充电时没区别。电池高于2.1V时,D1反偏隔离,不影响充电电压截止精度。

LED用稳压管也行,LED可以兼作低电压指示,稳压管没指示作用,但比LED准确。按你的要求LED能胜任还能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P4056上加三个元件,焊三根线就行了。

我研究研究哈,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

其实我想找的方案是,做一个小模块,接到4056充放电模块的的B+B-端和锂电池之间。

检测需要两根线,控制需要两根,一共需要4根线,如果共用地线,最少需要三根线。你说的只接电池之间,属于只用两根线的情况,无法实现。
你需要实现的功能最少需要三根线,控制线必须独立于电池去控制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需要两根线,控制需要两根,一共需要4根线,如果共用地线,最少需要三根线。你说的只接电池之间,属 ...

嗯。我把问题想的简单了,也是突然预想到这样一个情况,为了避免干电池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把问题想的简单了,也是突然预想到这样一个情况,为了避免干电池充电。 ...

我还真没认真研究过4065。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3脚会自动判断,本身它就不会对干电池充电吧,你试试。

连接来源--
https://doc.wendoc.com/b7bc9352b ... 3ef3ce0816ef8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真没认真研究过4065。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3脚会自动判断,本身它就不会对干电池充电吧,你试试。 ...

我抽空试试~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抽空试试~感谢~

我的那个图管脚不对,你明白就行了,分别是电源,充电输出,和调整电流脚。
充电输出应该是5脚吧,调整电流端应该是2脚,那三个元件分别应该焊在2、4、5三个管脚上。

网友(2024-04-20):
这是手搓充电器第一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