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电脑上的4线pwm散热风扇,供电电压是固定的吗?

楼主(2024-02-22):
4条线分别是地、电源正、控制脚、测速脚。

请问电源正和地之间是固定的12v的吗? 不管速度多少,都是固定的12v直流吗?不是pwm波吗?

网友:
那个不是控制脚,是PWM脚
电源固定,pwm控制转速

网友:
风扇也搞这么复杂,维修以后会不会越来越难了?

网友:
电压固定,转速可控吧

网友:
4线风扇的供电电压是固定的,调速是靠PWM脉宽改变的。

网友:
4线风扇电压固定

网友:
电压固定,通过调整占空比控制转速

网友:
理论上电压是固定的,通过PWM占空比来调节转速。但是有的主板也可以调节电压,为了适应三线风扇也能调速。

网友:
4线几乎都是pwm控制占空比,电压是不变的,3线的话绝大部分是调压。

网友:
电脑里面的4线风扇的供电电压是固定的。

网友A(2024-03-25):
CPU风扇的四线根的作用是:一个电源12V(绿色),一个接地GND(黑色),一个是信号线Sensor(黄色),用来向主板发送风扇转速的信息。另外一根线(蓝色)就是Intel在SocketT架构的风扇中采用的PWM(PulseWidthModulation脉宽调制)智能温控风扇的PWM信号线。四根:一根接地一根12V,一根转速侦测,一个转速调节,但是必须CPU和主板支持。

网友:
CPU风扇的四线根,必须CPU和主板支持

网友:
电压脚是固定电压输入的,通过PWM占空比调速

网友(2024-10-28):
另外一根线(蓝色)就是Intel在SocketT架构的风扇中采用的PWM(PulseWidthModulation脉宽调制)智能温控风扇的PWM信号线。

很多风扇是假的。???

网友:
供给风扇的是定压12V,风扇线圈的电压是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风扇的四线根的作用是:一个电源12V(绿色),一个接地GND(黑色),一个是信号线Sensor(黄色),用来 ...

解释的非常仔细,

网友:
小主机上的有的是5v供电

网友:
技嘉和一些大厂主板,在BIOS中有设置。可设置多种模式,主要就是根据CPU的温度调整风扇转速。

网友:
电压固定,转速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