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这个INTEL DC S3500 固态正常吗?速度上不去只有200M

楼主(2024-02-22):
刚到手一个,速度怎么也上不去。接的SATA口,速度只有200m  多,请问是要升级还是要重新安全擦除一次?

网友A:
sata3的盘,插在了sata2的接口上了

网友B:
sata接口错了,换线

网友:
也许就是降速的版本,我买的一个3700 400G的就是SATA2.5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3的盘,插在了sata2的接口上了

我试试看,但是为什么 用移动硬盘盒也是 这个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接口错了,换线

Total supports 3 x M.2 slots and 4 x SATA 6Gb/s ports*
Intel® 13th & 12th Gen Processors
M.2_1 slot (Key M), type 2242/2260/2280 (supports PCIe 4.0 x4 mode)
Intel® Z690 Chipset**
M.2_2 slot (Key M), type 2260/2280 (supports PCIe 4.0 x4 mode)
M.2_3 slot (Key M), type 2242/2260/2280 (supports PCIe 4.0 x4 & SATA modes)
4 x SATA 6Gb/s ports

我的版都是SATA6GB的接口,不存在2.5接口一说,而且我外接硬盘盒速度也是这么多。  不知道是固件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好难弄了哦,

网友:
换sata3接口,或者线,传输模式(300/600)就证明了

网友:
看硬盘cdi信息图,是啥接口就非常清楚了

网友:
sata2的接口错误

网友:
不懂 立马学习!!!!

网友C:
把你的盘标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盘标签发上来看看

盘标来了。请查看一下,

这个像掉速的情况吗

楼主:
现在接口就是SATA2.6 ,换了线和接口,速度就是上不来,是不是这个盘 被特殊处理过了?

网友(2024-04-01):
一般300多差不多了,老型号了

网友(2024-06-25):
你不应该操心速度,看你这盘05都有数值了,说明写入量应该很大了,都开始用备用块了,数据已经不安全

网友(2025-01-02):
这是插到了SATA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