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K9OKGY8S7C开卡失败求大神指点 Download MPISP Fail(36) / (05)

楼主(2024-02-22):
sm2258H+K9OKGY8S7C不知道是跳线问题还是什么原因一直是Download MPISP  Fail(36) / (05)

网友A:
用2258xt开一遍后,再用58h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58xt开一遍后,再用58h开

要用2258xt那个版本开卡?

楼主:
用SM2258XT_SSV2-TLC_PKGT0506A_FWT0506A0_Beta开卡成功,是否还要用2258H重新开卡

网友:
闪存制程 SSV2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M2258XT_SSV2-TLC_PKGT0506A_FWT0506A0_Beta开卡成功,是否还要用2258H重新开卡

你可以试试,如果开不出来那就用58xt开回去吧

网友:
闪存划线我知道,主控划线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2024-06-24):
主控划线难道主控也是跟闪存一样类型

网友:
求软件,能给下吗?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