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行车电脑里这个八脚带窗口的是啥元件?

楼主(2024-02-22):
发动机电脑进水损坏拆开看看有没有救的余地,这个带窗口的8脚元件是啥?

网友A:
可能是FLASH,防拆,见光死

网友:
光电传感器吧
另外一面是啥

网友B:
KP234 或 KP235 气压传感器
侧边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FLASH,防拆,见光死

不会吧,这么坑。。。。

网友:
     就算是那种紫外线可擦写FLASH也需要足够强的紫外线才能擦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FLASH,防拆,见光死

貌似还没有可见光擦除的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KP234 或 KP235 气压传感器
侧边有型号

感谢,再次细看是KP234,之前没看到型号。
那么主板上放气压传感器主要作用是干嘛呢?因为这个胶虽然密封的紧,但现在也漏气了,这里有进水腐蚀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还没有可见光擦除的存储器。。。。。

仔细看了,是KP234,气压传感器。。。

网友:
高低海拔差异来设定不同的空燃比 ?

网友:
应该是气压传感器,以前玩四轴时用过类似样子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再次细看是KP234,之前没看到型号。
那么主板上放气压传感器主要作用是干嘛呢?因为这个胶虽然密封 ...

大气压力传感器,知道海拔高度,好精确控制喷油点火提前角

网友:
学习了,竟然根据气压控制这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气压力传感器,知道海拔高度,好精确控制喷油点火提前角

感谢!涨姿势了!!!!!

网友:
还是头一回见到

网友:
论坛有高人啊,这个都能扒出来

网友:
气压传感器,测量海拔,结合进气温度,精准调整喷油量的。

网友:
这是哪个品牌的产品?这个板子不是通常是全面用胶覆盖的吗?

网友A:
学习了,这传感器装车机里,就不能完全密封,难怪会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传感器装车机里,就不能完全密封,难怪会进水

机壳是密封的,开小孔贴个隔水膜就行,防水同时也可以透气,只要不是泡在水里几个小时就不会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