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家少走弯路,给中兴B860AV1.1安装桌面和市场。

楼主(2024-02-22):
春节无事做,拿出家里珍藏多年的古董机顶盒,准备刷机给老太婆用。

这东西吃灰多年,早已忘记它的存在。

MSO9280的cpu很老了,赶不上星辰城的s905和海思的37系列。
好在这个是1+8G的版本。

这个机顶盒现在开机都不能用了,停止了服务。

那么最先做的就是打开ADB服务。
在待机状态下,按返回键5次,然后再按方向左键。

就能找到打开ADB的通道了。

网上找在线的中兴机顶盒随机码计算器,
算出数字填上就能打开ADB了。

这样就能打开ADB了。

然后就用电脑上的盒子程序安装app了,安装好后,记得用管理盒子那个功能。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TTL安装app,其实不用刷机,直接安装app简单省事,还不会成砖头。

TTL的接线图。

准备2个软件,把名字改得简单点。
当贝桌面和当贝市场。
有了当贝市场,就能安装直播app了,开机启动直播app不香吗?

PUTTY这个软件就能搞定了。
蓝色字体为输入部分,可以复制。
root@n200:/ # start adbd    打开adb功能,
root@n200:/#df        显示查看U盘路径,请仔细检查清楚。
B860AV1.1U盘是/mnt/usb/sda1
ls /mnt/usb/sda1                             进入U盘查看文件:
事前把U盘根目录下的app改简单的名字,比如当贝市场改dbsc,当贝桌面改dbzm
dbzm.apk -----当贝桌面
dbsc.apk -----当贝市场
直接安装:这种感觉更简单,输入蓝色部分字体。
root@n200:/ #adb install /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 /dbzm.apk 安装当贝桌面
root@n200:/ # adb install /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 /dbsc.apk  安装当贝市场
四、最后设置启动桌面必须要做这一步,蓝色部分。
root@n200:/ # am start com.dangbei.tvlauncher
到这了软件基本已经安装完成,可以退出连接电视机了。

网友:
学习了,收藏备用,万一下次碰到同款呢。。。

网友:
旧物新用,收藏备用。

网友:
学习,收藏刷机教程了

网友:
老掉牙的机子了,而且中兴的最好少碰,不是这不对就是那不对,我已经扔掉一个这型号的,现在直播也不稳定

网友A:
现在电视盒子的app能用了?

网友:
以前买了两个破解的华为机顶盒和一个天猫魔盒S17,一个电信宽带送的IPTV,三个机顶盒可以任意安装app,不过现在发现没什么看的了,懒得折腾

网友B:
这款盒子变砖有抢救的教程不?

网友:
有个中兴B760吃灰中,网上找不到怎么刷,现在用的直播APP很稳定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盒子变砖有抢救的教程不?

如果能跑码,而且不出红码机会还是有的,我的mso9280机子彻底砖了,码都不跑了

网友D:
这种秘籍是怎么找到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跑码,而且不出红码机会还是有的,我的mso9280机子彻底砖了,码都不跑了 ...

能跑码,本来是安装了贝当了的,但是删错某个应用,就启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秘籍是怎么找到的?佩服!!!

很多教程太复杂,没把事情简单化,这个教程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视盒子的app能用了?

有部分能用,实在不行,就安装一个央视频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盒子变砖有抢救的教程不?

找到固件,直接ttl刷固件试试吧。前提是固件要正确。

网友:
直播软件不都挂了么?

==============

网友:
现在的盒子基本都废啦!用这个方法可安装新的破解直播电视。APP

网友:
收藏一下备用,还有2个860在吃灰。

网友:
爱折腾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