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爸妈家的施耐德带漏保空开烧了,原因可能是空调维修工留下的隐患,害人!

楼主(2024-02-23):
一月末在爸妈家聚会,用取暖器时跳闸了,推上去依然没电
先打开配电箱看看,好家伙,线比偶家的还乱

取下盖子就发现中间这组有异常

输出端螺丝都焦黑了

铜线发黑,胶皮碳化

扒拉一下,接头里面的铜线都快烧断了

先松上面的输入线,竟然发现几个跳线都是松垮垮的,一提溜就起来了
把上下两排螺丝都拧一下,小半都很松
问爸妈,说叫人来修过空调,找原因动过配电箱,估计就是维修工没拧紧,留下了隐患

拆掉那个空开,发现旁边的也被殃及,还好只是表面烧了

拆下来的空开

火线输出端塑料都碳化

压线片也黑乎乎的
原因只能是螺丝没拧紧,导致接线片与铜线接触不良,拉弧的高温使接头部位烧蚀

另一面完好

仔细看,原来还是带漏保的,不是简单的+N

出去在附近五金店买空开,临近过年没几家点开门
开门的店里只有这种1P+N的空开,根本没有带漏保的,老板还说这种4眼的空开其他店都很少卖
好吧,急用,无漏保就无漏保,25大洋撸一个

把线扯扯,顺利换上

所有螺丝都再拧紧一遍,以防有漏网之鱼

继续开心陪爸妈打麻将,取暖器再也没跳闸了

原因很大可能就是空调维修工没拧紧螺丝,留下了隐患,害人呐!
配电箱、插座都可以检查一下,没拧紧的话,在大功率情况下容易打火烧掉,引发火灾就悲剧了

网友A:
过欠压保护到底有什么用,见到很多家里都没有,也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欠压保护到底有什么用,见到很多家里都没有,也没有出现问题。

这个只有家里电压出问题才会感觉到的,平时的时候基本上无感知,如果电网出问题变成380V,这个东西可以保护家里的电器不被烧坏,直接切断电源

网友:
空调师傅,以为,下一次,又会叫他。

网友:
徐姐发热

网友:
所幸没起火,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欠压保护到底有什么用,见到很多家里都没有,也没有出现问题。

电压太高或者太低后端断开保护电器,还有就是突然停电再来电会延缓送电防止电网冲击,就这么点作用,有了一般也没用,没有一般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欠压保护到底有什么用,见到很多家里都没有,也没有出现问题。

三相四线制零线断了220v会变成380v用电设备基本都会炸

网友:
看电路还算规范,不过入户先进过欠压保护是什么鬼?
一般不应该是入户进总空开,然后过欠压保护,再分到各路的吗?

网友:
还好没有引起大事

网友:
空开的接线也有问题,应该把电线拗一个折回,增加接触面积

建议把火线的连接线换成铜排,减少大电流下的震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2296-1-1.html

德力西的劝退

网友:
还好发现得早,不然可能起火。

网友:
回家紧螺丝去

网友:
又到了楼主开心发挥维修技能的时候啦

网友:
找空调维修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欠压保护到底有什么用,见到很多家里都没有,也没有出现问题。

没啥用  这玩意超级容易坏

网友:
那么窄的开关还做成两进两出,整个配电箱空间操作起来也麻烦,我呢边做法都是零线用线排或直接接驳,火线带多个单刀开关。

网友:
这是故意干的吗?

网友:
不一定是修空调的干的,正常这个螺丝起码一年紧一次

网友:
开发商真是够省,都用IP+N,总开也没用2P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