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坏掉的品益计量插座PY-G8

楼主(2024-02-22):
很多年前买的一个品益计量插座,最近突然坏掉了,电压、电流和功率都不显示了。想着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品益功率计费器,型号:PY-G8

接负载和空载一样,都显示为零。

里边是使用两节纽扣电池供电的,电池早就漏液扔掉了

螺丝不是十字或梅花的,好在手里边有成套螺丝刀,可以拆开

里边正面和反面都没有什么东西,做工很粗糙
测量了上面的几乎所有的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等,都没发现问题。
怀疑可能是主控芯片虚焊或者损坏了

拆下主控芯片,观察引脚没有腐蚀现象。芯片型号被打磨了

后来又把芯片安装回去了,故障依旧。

把显示屏也拆下来了,是牛屎芯片,外围没什么元件。
最后也没发现故障原因,只能扔掉了。

补充:板子上面的那个8脚芯片是24C02外置存储器

网友A:
压根就不亮了很可能是供电部分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U2芯片损坏。这是一个8脚存储芯片,检测程序都在里面

网友:
显示部分没问题,可能是显示到主控的排线、主控的供电、主控晶振、主控本身

网友B:
首先检查电流采样电路~

网友:
扔了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电流采样电路~

采样外部电路查过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这么新就坏了~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根就不亮了很可能是供电部分问题。

亮屏,显示为 0

网友:
电压采样电阻,电流采样电阻,电压采样到芯片的电阻,阻容降压电路供电电压,都应该检测下,一般这种芯片能显示就不会出太大问题

网友:
有没有怀疑那个黄色的安规电容,以前的定时插座它是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能显示,按键可用,说明电源,主控都没坏。

可能是哪个8脚的坏了,或外围元件有问题;这里有两路采样,一路电压,一路电流,同时坏掉的几率不大,主要还在AD转换部分。

这个芯片相当于是一个ADC,把检测到的模拟量数字化,然后送给主控处理显示;一般是一个专用的电量处理IC,常见的国产的如HLW8032,8012等,以及兼容产品。

网友:
按键、显示正常,有无负载都是0,说明问题出在电压电流采样输入上啊,检查跟零火线相连的那块板子,测量采样电阻、检查线路、补焊、酒精清洗,
上来就拆主控……突出一个“莽”

网友:
这个搞基些

网友:
这玩意感觉不贵,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么新就坏了

网友:
我有个北电海盗版,按键基本没反应,也准备扔了。

网友:
什么时候轨道功率表再便宜,还得下手再整一个。

网友:
应该装好电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