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大家推荐一个带容量检测的内阻仪

楼主(2024-02-22):
请大家推荐一个带容量检测的内阻仪,精度稍微高一点,最好带充电功能,但是也不用成千上万那种专业设备。
在论坛上看了几天,也看得不太明白。
YR1035+可以测量电池容量么?可以给电池充电么?看产品的介绍没有提及。
18650电池内阻检测仪,看评论说精度较差。
BT-C3100这种功能倒是满足要求,但是据说内阻精度较差,容量精度没人提及。
先行谢过各位大神!!!

网友:
现在看起来还是四针的比较好一些

网友A:
开源 P150C Pro-D数控电子负载 电池容量测试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390-1-1.html
这个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源 P150C Pro-D数控电子负载 电池容量测试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390-1-1.html
这个应该能 ...

这个内阻是估算的哟!肯定达不到楼主的要求!且,不能充电!

网友C:
又想便宜点,又想精度高,两全齐美我看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想便宜点,又想精度高,两全齐美我看有点难。

别太贵就好,毕竟不是专业的

网友D:
容量检测,必须放电才能测出来
测量内阻,必须4线的才准

所以我推荐买两个设备,一个专门测内阻,一个专门放电
我用的放电设备是5楼的同款,简单实用,以前也买过EBD设备,专业是专业了,但是用起来麻烦,最终还是吃灰了
当然了,这个设备有新款,双电池同时放电的,能提升效率,买两个也行,如果有需求的话

内阻设备,我推荐ts457,或者另一款数码管的,不知道名字

两款都行,看你喜欢哪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阻是估算的哟!肯定达不到楼主的要求!且,不能充电!

内阻测试单独用一个测试仪嘛,至于充电功能,他那个有一个多功能端口可以设置为充电控制端口,外接一个充电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 P150C Pro-D数控电子负载 电池容量测试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390-1-1.html
这个应该能 ...

这个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购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检测,必须放电才能测出来
测量内阻,必须4线的才准

谢谢帮忙推荐,实在不行,就分开购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购买啊。

那是半开源的啊,自己打板制作,他的网站上有半开源固件和开源PCB文件,自己有屏幕的话就直接打板制作。固件一年可以注册2次,就是说你每年可以做2个。注册好了保存记录下注册码下次更新固件就不用二次注册了。某二手平台也有别人制作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半开源的啊,自己打板制作,他的网站上有半开源固件和开源PCB文件,自己有屏幕的话就直接打板制作。固 ...

这个有些难度,等过几天仔细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内阻仪单独买一个不就完了,这东西用的不多,ts457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容量检测,必须放电才能测出来
测量内阻,必须4线的才准

EBD设备现在很贵,都是电池商家做标准的。

网友E:
我买了1035内阻仪,v4cs充电器

网友:
我感觉测容量和测内阻最好分开。

网友:
测容量和测内阻最好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1035内阻仪,v4cs充电器

v4cs是哪一款?能详细说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