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小蓝箭钻头如何 真的像宣传那么好吗

楼主(2024-02-22):
不知道这个小蓝箭钻瓷砖真的像宣传那么好吗。如果用的不多,有没有平替的?想买从大到小的一套,都买小蓝箭的。从3到12mm的一套得200多了。

网友A:
钻瓷砖买这个?90%的钱交智商税了。钻瓷砖应该用电镀金刚石的空心玻璃钻头,钻时喷些水以利排屑,比它好用耐用,只需十分之一的钱。

网友:
消耗品,土豪可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瓷砖买这个?90%的钱交智商税了。钻瓷砖应该用电镀金刚石的空心玻璃钻头,钻时喷些水以利排屑,比它好用 ...

这个买的有的也用过好多次了。用这个感觉下来。有一个缺点是。中心定位没那么精确。

网友:
消耗品,这些 品牌的都不值得

网友:
没特殊的我都用大路货呀,快消品。一般不买最便宜的,怀疑有诈。弄坏物件得不偿失
一般牌子的就ok了。只有万不得已才去买大牌货,比如钻那个孔的价值高,容不得闪失,坏了损失好几百上千的,且手尾长后面补救还要请人花时间

网友B:
我买了一些这种偏心钻头,还没试

网友:
玻化砖,硬度高,三角钻头打不动,要金刚砂玻璃钻头浇水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些这种偏心钻头,还没试

我也买了几只这种的,没啥品牌的,准备试试,反正消耗品

网友:
用了博世的 后来买的东城的钻头使用起来差不多 价格还便宜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