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A15 MLC颗粒质量怎么样啊??

楼主(2024-02-22):
捡到一个七彩虹SL300  160G坏盘,运行时间2万小时,开机只有400多次? 估计是长期不关机的电脑吧?
检测是58XT+单颗粒SNK A15 MLC,重新开卡后测试正常…… 160G容量太小,没啥用处,单颗粒160G如果拿来做个MLC U盘?这想法不错

就是不知道这个闪迪A15 MLC颗粒质量怎么样啊? 是否耐用?

网友A:
开成80G slc不就完了。每天不停写入十年也写不坏

网友B:
别的1z颗粒放在58xt上其实挺稳的,但是这个单颗2ce 160g的说不好,总感觉是固件的问题,掉盘还挺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的1z颗粒放在58xt上其实挺稳的,但是这个单颗2ce 160g的说不好,总感觉是固件的问题,掉盘还挺多的 ...

工厂固件开没问题。流出的都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固件开没问题。流出的都是有问题的。

试验了NN遍,只有这个包可以开……

SM2258XT(AD)_SNK-BiCS4-8Die_PKGU0330A_FWU0330A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成80G slc不就完了。每天不停写入十年也写不坏

现在80G能干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验了NN遍,只有这个包可以开……

SM2258XT(AD)_SNK-BiCS4-8Die_PKGU0330A_FWU0330A0 ...

人家那是mlc,,跟你这个tlc就风马牛不相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1z颗粒放在58xt上其实挺稳的,但是这个单颗2ce 160g的说不好,总感觉是固件的问题,掉盘还挺多的 ...

这是客户换下来的坏盘,我折腾着玩……

网友:
单颗粒160G如果拿来做个MLC U盘,很好的。毕竟这个颗粒还值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那是mlc,,跟你这个tlc就风马牛不相及。

错了,是这个包

SM2258XT_SNK1Z-MLC-8Die_PKGS0813A_FWS0729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