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用玻璃胶可行不

楼主(2024-02-22):
不行的话,有啥简单方法解决下

网友:
容易发霉脱落 凿毛了用水不漏

网友:
不行的!还是要水泥

网友:
去五金建材店问下水不漏

网友A:
用“堵漏王”,然后用“耐候胶”收边。

网友:
美缝剂可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堵漏王”,然后用“耐候胶”收边。

上手容易嘛

网友:
堵漏王,水泥一样的

网友B:
这个要先清理下面的管子并平整,就是加一节几公分的内套管,再固定后即可。

网友A:
1、管子周边凿下去50并做毛;
2、刷纯水泥浆;
3、填入已经搅拌好的堵漏王,并放置地漏;
4、30分钟后用耐候胶收边;
5、1天后试水。
完工后填写零星节点防水工程检验批,盖总包章、监理章后报业主,由业主送审计。

网友:
周围凿毛糙后缝隙清理干净,水泥+黄沙1:2比例调成砂浆,涂抹均匀,然后放上地漏。第二天喷水保养两次,第三天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感觉水泥最可靠,其它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管子周边凿下去50并做毛;
2、刷纯水泥浆;
3、填入已经搅拌好的堵漏王,并放置地漏;

这种做不好水会漏到楼下吗?我楼下说他们吊顶里滴水,每次上来都是我们洗澡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做不好水会漏到楼下吗?我楼下说他们吊顶里滴水,每次上来都是我们洗澡的时候。。。 ...

如此说,显示是你家漏水啊,得好好搞,看是那里漏水。

网友:
可以试试环氧填缝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先清理下面的管子并平整,就是加一节几公分的内套管,再固定后即可。 ...

有没有简单入手方法

网友:
玻璃胶应该是用在光滑表面上的,用这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水泥最可靠,其它没用过

水泥会有收缩裂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做不好水会漏到楼下吗?我楼下说他们吊顶里滴水,每次上来都是我们洗澡的时候。。。 ...
放心,不会漏的。不放心的话,先注浆,像做地下室补漏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管子周边凿下去50并做毛;
2、刷纯水泥浆;
3、填入已经搅拌好的堵漏王,并放置地漏;

还有没有简单点,适合小白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