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最简易的led紫外线固化灯,单板,typec,microusb双插座

楼主(2024-02-22):
拆个最简易的led紫外线固化灯,单板,typec,microusb双插座

网友:
自己贴膜,朋友贴膜,领导贴膜,我收集了4个,配合快递盒,弄成一个小盖,贴完膜直接通电一罩,5分钟后完美。

网友:
手机贴膜,贴曲面屏才用到这固化灯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啊。。。贴膜都要用到UV胶了啊。。。钱不容易挣啊

网友:
功率很小吧

网友:
这用起来固化时间是不是老长了。

网友:
手机贴膜,美发也是用的这玩意吧

网友:
美甲用这个正常。
手机贴膜也用这个???是贴膜还是糊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贴膜都要用到UV胶了啊。。。钱不容易挣啊

曲面膜,不这么搞根本不行,除非水凝膜或者大塑料软膜。

网友:
这么简单啊?才看到

网友:
原来是贴手机膜,我以为贴面膜用这个!

网友:
我用的都是钢化膜

网友:
这个很简单呀!

网友:
看板子是最简单的电阻限流。

网友:
结构简单,成本省。

网友:
三楼的方法好,不影响其他。

网友:
好简单的东东

网友:
第一次听说手机贴模用UV灯
我用手电筒改了UV灯珠照绿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