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LCD12864无字库模拟滚屏效果

楼主(2024-02-22):
先上小视频

代码如下:感谢网友的新思路,要是用笨办法的话,怕是键盘要敲烂,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ms.h"    //延时
#include "lcd12864.h"  //屏驱动
#include "cn.h"  //汉字库,存了一首诗
#include "en.h"  //字符库头文件

void main(void)
{
    uchar a,b,c;   //a行 b列 c第几个字
    lcd_init();     //初始化
    lcd_clear();  //清屏

        for(c=0;c<8;c++)     //显示前8个字
        {
            a=((c>>3)<<1)+6;       //从最下一行开始显示
            lcd_write_cn(a,b,c,cn1);  //写出一个字
            b=b+16;         //列位置改变
        }
        delayms(1000);   // 延时一下,出现滚动效果
        lcd_clear();  //清屏

        for(c=0;c<16;c++)     //显示前16个字
        {
            a=((c>>3)<<1)+4;
            lcd_write_cn(a,b,c,cn1);  //写出一个字
            b=b+16;         //列位置改变
        }
        delayms(1000);
        lcd_clear();  //清屏

        for(c=0;c<24;c++)     //显示前24个字
        {
            a=((c>>3)<<1)+2;
            lcd_write_cn(a,b,c,cn1);  //写出一个字
            b=b+16;         //列位置改变
        }
        delayms(1000);
        lcd_clear();  //清屏

        for(c=0;c<32;c++)     //显示前32个字
        {
            a=((c>>3)<<1)+0;
            lcd_write_cn(a,b,c,cn1);  //写出一个字
            b=b+16;         //列位置改变
        }
        delayms(1000);
        lcd_clear();  //清屏

        for(c=8;c<40;c++)     //显示8-40个字
        {
            a=((c>>3)<<1)+6;
            lcd_write_cn(a,b,c,cn1);  //写出一个字
            b=b+16;         //列位置改变
        }
        delayms(1000);
        lcd_clear();  //清屏

        for(c=16;c<48;c++)     //显示16-48个字
        {
            a=((c>>3)<<1)+4;
            lcd_write_cn(a,b,c,cn1);  //写出一个字
            b=b+16;         //列位置改变
        }
        delayms(1000);
        lcd_clear();  //清屏

        for(c=24;c<56;c++)     //显示24-56个字
        {
            a=((c>>3)<<1)+2;
            lcd_write_cn(a,b,c,cn1);  //写出一个字
            b=b+16;         //列位置改变
        }
        delayms(1000);
        lcd_clear();  //清屏

        for(c=32;c<64;c++)     //显示32-64个字
        {
            a=((c>>3)<<1)+0;
            lcd_write_cn(a,b,c,cn1);  //写出一个字
            b=b+16;         //列位置改变
        }
        delayms(1000);

    while(1);
}

网友:
正在学习,东西还没到

网友A:
以行为单位的软件滚屏才叫滚屏哦,你这个以页为单位的只能叫跳 ,参考一下这个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32c35387ae6c66fcf4

网友:
玩彩屏吧,更有趣

网友:
每次移动一个像素点然后连贯起来就像滚屏,这样一跳一跳的感觉像没反应过来。。不过也很厉害了,我学单片机目前还停留在点灯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行为单位的软件滚屏才叫滚屏哦,你这个以页为单位的只能叫跳 ,参考一下这个https://www.bilibili ...

这种屏估计是以页为单位显示的,所以想滚屏,真有点难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估计是以页为单位显示的,所以想滚屏,真有点难度的。

肯定啊,要按行滚动就得对每一页数据做动态缓存和运算再刷屏,按页滚屏就简单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估计是以页为单位显示的,所以想滚屏,真有点难度的。

8行为一页,要逐行滚动效果其实也可以做到,就是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啊,要按行滚动就得对每一页数据做动态缓存和运算再刷屏,按页滚屏就简单多了~ ...

高难度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行为一页,要逐行滚动效果其实也可以做到,就是麻烦点

我觉得自己无法弄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自己无法弄成功

要动态调整字模数据,假设汉字16像素高,比如往上滚一行,刷新还是按页刷新,但是第一页显示字模的第2行到第9行,第2页显示第10行到16行,再加上原本第3页的第一行。以此类推,这样就变复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估计是以页为单位显示的,所以想滚屏,真有点难度的。

把显示内容放在缓存里面,一次刷新整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显示内容放在缓存里面,一次刷新整个屏

这个我知道原理,就是跟显示图形一样。但是处理数据比较麻烦,所以一直都不想去试试。

网友E:
我感觉LCD显示如同LED屏走字的效果编程挺烧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LCD显示如同LED屏走字的效果编程挺烧脑的。

上GUI,比如u8g2

网友:
一直玩51单片机写一些简单的代码还没有上手GUI。

网友:
u8g2 : 听说你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