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戴尔DELL T7820工作站升级NVMe硬盘背板

楼主(2024-02-22):
DELL Precision 7820 Tower塔式工作站是一款高性能小型工作站。采用双路体系结构,支持双路Intel至强可扩展处理器,机箱不大,但是扩展性很强,能塞下不少设备。

既然定位是工作站,那么肯定和普通的PC有些区别;
T7820的前面板上有4个硬盘笼子,可以装4块硬盘不说,插拔甚至更换盘体都是免工具的,用起来非常方便。
正常情况下,这里可以插4块3.5寸或2.5寸的SATA硬盘,不过DELL有个高配的选项,这里可以升级使用支持NVME协议的SSD硬盘;
今天,就对硬盘进行升级,让这台工作站可以通过PCIe接口接SSD硬盘。

T7820的硬盘在SATA下怎么接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换成NVMe背板就不行了。只能两两分组,因为背板上固定死有2个接口,所以,要么4个盘都是NVMe协议的SSD(2块背板)
要么2个NVMe,2个SATA,也就是今天要升级的一块背板。

DELL这个厂家挺有意思的,别的牌子的电脑,机箱都是贴着封条不让用户自己拆卸,但是DELL的电脑却喜欢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去贴封条,在使用手册里面还告诉你怎么拆。比如升级NVMe硬盘背板,其官网上就有详细的教程告诉你一步一步怎么弄,大大增加DIY的乐趣。
动手之前,收集两本操作手册,分别是《戴尔 Precision 7820 Tower 用户手册》和知识库文章000185631号:《如何为Precision 5820和7820塔式机切换NVMe》。翻阅手册,看看升级硬盘背板需要哪些步骤,我这是7820,所以5820那部分略去不看。

首先打开机箱,侧面有个拉手,轻轻一扳就可以打开机箱侧板了

内部结构,左侧巨大的黑色盖板是CPU和内存的导流罩,
我这是台单路的机器,因此有这个导流罩,如果是双路的机器,这里安装有第二颗CPU的扩展板。

拆除导流罩

拆除前面板

然后开始拆一个最大的部件,叫做“5.25英寸 ODD支架”
实际就是光驱支架,这里是空闲的没有装设备,硬盘背板在它底下,因此要把它拆下来

先拔掉这个屏蔽用的ODD挡片

按手册所示,拆除5颗螺钉,拿下支架

底下都是密密麻麻的走线

然后开始拆"中央系统风扇/HDD风扇",这都是模块化的,拧下3颗螺丝,拿下风扇模块

一步步按手册来就行了

模块里面是2个台达的12V 0.75A 12cm轴流风扇,用于给硬盘、CPU、内存及主板散热

至此,升级前的准备工作完毕,硬盘背板显露出来,目前是SATA背板,等下把它拆掉

卸下3颗螺丝便可把SATA背板取下来

顺着背板上的线缆,断开电源接口、SATA接口及温度传感器接口
从线束中把不要的线顺出来

拆下来的SATA背板

下面,有请NVMe背板登场!
这货DELL以客户套件的模式提供,用于给工作站升级
每个背板模组上有2个SFF-8639接口,对应2块硬盘
然后分别通过2个SFF-8643接口和主板相连,使用的是直连CPU的PCIe通道

安装NVMe背板,就是上述步骤反着来

插好数据线,7810的主板上有且仅有2个SFF-8643接口,可以对应一个NVMe背板的2块硬盘
如果要接4个硬盘就没办法了,或者走转接卡途径也能装2个NVMe背板

还有一个温度传感器的线不能忘了,不插开机会报错

然后把刚才拆下的风扇模块、5.25寸支架、挡板再装回去
电缆、数据线插好理顺

搞定

从笼子口看看,上边是NVMe背板,用于装SSD,下面是SATA背板,用于装普通硬盘

主机升级好了,该硬盘登场了
空闲的硬盘托架,DELL的这个托架很人性化,里面默认有个额外的小支架用于安装2.5寸硬盘
如果需要安装3.5寸硬盘,把这个小支架拿下来就可以了。

硬盘登场,Intel DC P4510,U.2接口,支持NVMe协议
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

硬盘装上托架,插进主机,这就完事了

升级NVMe背板后,硬盘托架上的硬盘状态指示灯和硬盘活动指示灯就会点亮
实时显示硬盘状态

开机,顺利识别,利用DELL自带的恢复程序做个系统,
T7820工作站升级硬盘背板作业完成。

最后是Q&A:
Q: U.2接口和SATA接口很像,能不能通用?
A:不能!这两个接口外形上看确实很像,其实也可以说一样,U.2用的,是和SAS硬盘一样的SFF-8639型接口
要比普通SATA接口多几个脚,从安装来说,SATA硬盘也能插上这块背板,但是,因为接口里面数据传输协议不一样,
所以,SATA硬盘插到NVMe背板上可以插,但是不能用。反过来,U.2硬盘插不上SATA接口,即便硬怼上了,一样也不能用。
至于说U.2接口不是和SAS接口一样吗,那U.2硬盘能接到SAS背板吗。
还是同上面,接口物理外形确实一致,但是一样存在数据传输协议不同的问题,所以就是能接上,但是不能用。

上面是一块SATA的Intel S545硬盘,下面是U.2接口的Intel DC P4510,两者外形大致一样,U.2比SATA要多几个针脚。

Q:硬盘直接走CPU的PCIe通道会不会更快?
A:可能理论上硬盘直接接CPU比经过PCH少一个途径会快一点,
但是这都是以微秒计算的,实际用起来根本没感觉。有一个好处就是PCH的压力可以减轻一些了,
但是,又有多少场景能把所有PCIe通道同时都占满呢?

Q:U.2硬盘比M.2硬盘快吗?
A:不一定,U.2  M.2这些都是接口的名称,真正快不快,还得取决于硬盘本体。
拿这个P4510来说,和现在主流的M.2 SSD硬盘比读写速度已经落后不少了。

Q:这个背板能不能接M.2硬盘?
A:可以,只要M.2硬盘支持NVMe协议也可以用,这个工作站有专门适合M.2硬盘的硬盘托架,
换成M.2托架就可以把M.2硬盘插在这个背板上面了。

完,谢谢观赏~~

网友:
不错,没玩过服务器

网友:
让你折你就折,不让你折你就是折了也得装回去!

网友:
结构挺复杂

楼主的机箱这么干净?

网友:
服务器整体的稳定性必须强

网友:
机箱很经典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以后把CPU直接焊硬盘上速度是不是会更快更快?

网友:
DELL这个厂家挺有意思的,别的牌子的电脑,机箱都是贴着封条不让用户自己拆卸,
但是DELL的电脑却喜欢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去贴封条,在使用手册里面还告诉你怎么拆,

就喜欢这个,好维修

网友A:
只有联想那种贱货才怕你自己换件升级,还专门设置专用接口加大用户自己升级的难度,老柳一家真的贱

网友:
楼主这个是用相机拍的吧,看起来不像是手机拍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联想那种贱货才怕你自己换件升级,还专门设置专用接口加大用户自己升级的难度,老柳一家真的贱 ...

非常赞同

网友:
一直没有机会玩工作站

网友:
完美升级,多谢分享

网友:
感谢大老二分享,步骤非常详细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价格不菲阿

网友:
好东西就是比我的洋垃圾服务器好好多,很详细的教程,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详细的教程!~

网友:
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网友:
涨知识了,这机子做工没得说啊。功耗怎么样,适合个人搞台当NA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