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桢田国标POE供电器,请教一下有没有妙招解决开关电源噪音问题

楼主(2024-02-22):
在这家店购买了好几个POE供电器

最近发现有一个供电器有噪音

空载就有噪音,接上负载没变化

自用的放机柜里倒是无所谓,但有一些是用在监控工程和家用ap供电,噪音还是会有点影响的

拆开看看

变压器上贴铝片散热有点抽象
真的这散热片不要也罢

试过对变压器线圈滴502胶水,无效。。。。

网友A:
POE供电没传输功能?

网友:
703 704整体灌胶,或者直接换一个大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E供电没传输功能?

当然可以传输,这个标称支持千兆,我尝试过接2.5G的AP(普联AP3020GC),速率不太稳定。

网友B:
更换一个没噪音的,噪音来源于设计和主板布局,基本无解。本身它就是高频开关变换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一个没噪音的,噪音来源于设计和主板布局,基本无解。本身它就是高频开关变换原理 ...

但问题是好几个同款供电器,就这个出现噪音

网友:
先用502对变压器缝隙来一下试试

网友:
将吸收电容换成同容量的涤纶电容,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不知道容量,可以按耐压630V 容量2.2nFa

网友:
这个电源部分设计太简单了,连最基本的EMC元件都省略了。

网友:
退款退货处理

网友:
噪音是开关变压器的原因,个人尝试效果有限

网友:
感觉很高大上

网友:
高频开关变换原理,不易消除噪音。

网友:
这个不是国标,而是基于单片机控制的,带有一定保护功能但没有国标那么完善,没有分级供电机制

网友:
MLCC噪声啸叫及对策 可以把C2侧着焊试试,动一动位置。
http://www.taodudu.cc/news/show-467581.html?action=onClick

网友:
要滴东西  间隙太大了

网友:
全部加胶,成一体结构 。

网友:
放到配电箱里!

网友:
变压器上用704胶整体粘上试试

网友:
最佳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