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机经常会出现共振的情况,怎么办?

楼主(2024-02-22):
已经在录像机底部粘了好几个缓冲垫片,
会好一些,但是十天半个月,有时候机器又会进入共振状态,
怎么办,这种共振是不是很伤硬盘

网友A:
录像机是不是碰到过 变形了?

网友:
机械硬盘吧,可使用原来包装盒子中的那种泡沫垫子(二个)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像机是不是碰到过 变形了?

没变形吧

网友B:
会不会带子不好,走带不顺!

网友C:
录像机内部有没有散热风扇 如果有换一下。如果没有,录像机使用了几块硬盘 ,

网友:
一般都是有机械的噪音才会有共振,重点看一下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内部有没有散热风扇 如果有换一下。如果没有,录像机使用了几块硬盘 , ...

接了2块硬盘

网友:
把硬盘减震做好

网友D:
大厂的硬盘录像机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自己DIY,在机箱上增加加强筋

网友:
会不会是录像机的风扇引起的机箱共振。

网友:
一般来说一个是电风扇不平衡,另一个是硬盘就自震,可以逐个排除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厂的硬盘录像机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自己DIY,在机箱上增加加强筋 ...

我就海康的录像机,照样嗡嗡震。我拆了硬盘,用快递气管袋垫着。不上螺丝了

网友:
上面压几块砖,下面垫几块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带子不好,走带不顺!

我也以为是录像机

网友:
就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硬盘共震吧?

网友:
硬盘震动大

网友:
我台式机的也是 5个硬盘 架子有时候呜呜呜的

网友:
硬盘靠运气,有的震动大,有的震动小。说白了就是动平衡做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