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已经出了,京东云Wifi 6路由器AX1800

楼主(2024-02-22):
已经出了~京东云Wifi 6路由器AX1800 这个路由器内置了64G SSD固态硬盘,最近内置的固态硬盘坏了,但是仍然可以当作普通路由器来用。甚至论坛全是大佬,自己用热风枪更换SSD,根本不是问题。然后还可以刷机。刷各种系统。30元出了,有人要吗?

网友A:
上链接
另外里面其实是个TF卡,你直接自己拆开换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链接
另外里面其实是个TF卡,你直接自己拆开换了就行

里面是一个这样的,固态硬盘颗粒,需要使用热风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是一个这样的,固态硬盘颗粒,需要使用热风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974-1-1.html
你搜的拆机图是pro,这个是鲁班,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974-1-1.html
你搜的拆机图是pro,这个是鲁班,不一样。 ...

应该是一样的,等我有时间把他拆开,如果不是TF卡,你把它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是一个这样的,固态硬盘颗粒,需要使用热风枪

另外这么看的话,pro版拆了emmc可以贴个tf卡座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一样的,等我有时间把他拆开,如果不是TF卡,你把它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么看的话,pro版拆了emmc可以贴个tf卡座上去

pro版 确实可以更换TF卡座上去

网友:
上面有人要了吗?没有我要了

网友:
EMMC也可以转TF卡,,,都可以走SPI

网友:
鲁班一代二代 各有一个 一天十个豆豆

网友:
怎么买,标准语么

网友:
30块钱够便宜了,大家赶紧下手

网友:
我要了 楼下止步

网友:
楼上没人要的话就通知我

网友:
毫无压力的秒杀商品

网友:
鲁班是内存卡。。。早期第一批是闪迪edge,中期ultra,再后期三星卡。换卡后,插电开机猛按joy键,一直按,直到绿灯爆闪自动低格。那么便宜,别放漏了。AX还不过时,留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