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冰箱冷藏室温度较高怎么解决

楼主(2024-02-22):
这个冰箱的冷藏室温度较高,不管旋钮设定1还是5,好像都没有太大变化

导致肉类2天就坏了,西红柿也是两三天也坏了。
(门是双开的,看了下也是关好的,密封条没有明显变形)

奇怪的是中间的保鲜室结冰,这个不太正常。(保鲜室已经当冷冻室用了)
冷冻室结冰也是正常的。

这种问题有解决方法吗
谢谢

网友A:
机械式温控的? “冬季开关” 关掉试试

网友B:
检查下风道 是不是堵住了

网友C:
机械式温控大概率是老式冰箱。缺氟了,再持续下去冷冻室也会异常

网友:
温度传感器坏了?机械温控器有问题?主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式温控的? “冬季开关” 关掉试试

没有看到冬季开关,有个旋钮可以1-5之间改动,
但是试了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风道 是不是堵住了

不是风冷的
直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式温控大概率是老式冰箱。缺氟了,再持续下去冷冻室也会异常

昨天用温度计测了,冷冻室-10度
保鲜3度左右
冷藏17度,这个最离谱,和室温差不多

楼主:
冷冻室温度还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缺氟了,
让厂家的人尽快来看了,
冰箱里放了很多腊肉,都装满了

网友C:
就是缺氟了制冷能力达不到,各室温度都会升高,其实冷冻室温度也不行了,正常至少-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缺氟了制冷能力达不到,各室温度都会升高,其实冷冻室温度也不行了,正常至少-20度 ...

谢谢,冷藏室因为温度过高,扔了好几次食材了,亏死了
因为房子是租的,冰箱是房东的,估计这个冰箱也很多年了
既然是租的,冰箱坏了维修费应该房东出,我才租了几个月,租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冷藏室因为温度过高,扔了好几次食材了,亏死了
因为房子是租的,冰箱是房东的,估计这个冰箱也很 ...

如果有强冷档,就是不停机,如果仍然降不下温度,那就是缺氟了,可能内漏造成,没修理价值了。

网友D:
修冰箱的三板斧,第一就是给你加氟。既然你是房客,让房东修或者换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冰箱的三板斧,第一就是给你加氟。既然你是房客,让房东修或者换呗。

奥克斯回复如果需要加氟,需要把冰箱拉回去处理,
这也太扯淡了吧,
我冰箱里那么多腊肉不费了吗
还不如重新买一个新的

网友:
有可能是冷媒缺了,只能找空调维修部来人修理,可以砍砍价的。

网友E:
缺氟了,就是这现象,找厂家靠谱,现在好多冰箱冷媒不一样,街头修冰箱的靠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缺氟了,就是这现象,找厂家靠谱,现在好多冰箱冷媒不一样,街头修冰箱的靠不住 ...

找了厂家来看了,上门费50元,说也是缺氟了,
需要把冰箱取走,需要四五个工作日,
好像说还要换铜管加氟,这就很麻烦了,
首先费用要480元,这几天我冰箱里的腊肉估计也保不住了。
买一个新冰箱才一千多元,于是就不修了
和房东商量重新买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风冷的
直冷的

直冷就不修了吧,结冰严重,我有两个直冷的,都不要了,换风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冷就不修了吧,结冰严重,我有两个直冷的,都不要了,换风冷的

是的,费用不划算,毕竟也用了不少年头了。
和房东商量了,买了一个美的的,1800元左右
风冷,3个储藏室,新冰箱就是好啊
触摸按键操作,可以单独调3个储藏室的温度,冰箱门没关好会报警。
冷藏室最低可以调到2度,我调到5度,过了几小时,用水银温度计和电子温度计测试,温度是7度的样子

老款冰箱容易结冰,而且冬季夏季还要手动调

网友:
应该是缺少冷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