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笔记本电脑怎么重新改变硬盘分区大小?

楼主(2024-02-22):
这几天在下载学习视频,突然发现一个盘不够用了。我电脑是分C,D,E,F四个盘,E盘现在不够大了。C盘不动,其他两个盘能够重新划分给E盘内存吗?

网友:
傲梅分区助手可以

网友A:
能啊,右键点击我的电脑然后点管理,然后点磁盘管理,把别的盘调小,E盘调大就行,或者你下个diskgenius

网友:
DG分区调整即可,使用越少,完成速度越快。

网友:
这个不复杂,百度一下,很多教程的

网友:
3楼的很详,,老少皆宜。。。所以分区时不要含多,,中看不中用

网友:
分区没啥意思,微软的程序员从来不分区。分区没啥意思,微软的程序员从来不分区。

网友:
无损分区工具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啊,右键点击我的电脑然后点管理,然后点磁盘管理,把别的盘调小,E盘调大就行,或者你下个diskgenius ...

我没找到调大小的选项,请问是哪个

网友:
下载一个分区软件,就可实时对硬盘改变分区!

网友:
diskgenius可以调整分区大小,但是有风险,

网友:
可以用傲梅分区助手进行调整。

网友:
早年买电脑必分区,而且还希望分区后的G数是整数,网上也有提供计算公式的。现在随意了。特别是买笔记本,怕随机的正版操作系统整坏了重装麻烦,整块硬盘只有一个分区。

最稳妥的办法是用移动硬盘备份好所有内容后重新分区。以前胆大用PQ帮朋友调整分区导致数据丢失,糗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找到调大小的选项,请问是哪个

压缩卷、扩展卷

网友:
先把F盘文件复制到D盘,然后格式化F盘,然后用无损分区软件把F盘变小,把E盘变大,最后再把复制到D盘的文件复制回F盘。

网友:
用“diskgenius”调整过,只要把需调整的二分区文件移走,几分钟就能调整好。

网友B:
分区只是把一个盘标记一下,并不是把一个盘物理锯开来,用傲梅或diskgenius,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区只是把一个盘标记一下,并不是把一个盘物理锯开来,用傲梅或diskgenius,太简单了

...

我也是用这个软件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