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上班摸鱼时做了个桌面电源

楼主(2024-02-22):
有一套太阳能储能站,最近日光好,发的电用不完了,充手机啥的太慢了,手头没有快充模块。本想自己做个,发现芯片价格都快超过成品板子价格了,不如买点成品板子直接做。买了IP5358和IP5332的移动电源主板,2块钱一片,买了一堆,测试没问题,支持快充,搞个壳子装起来方便使用。

简单建个模,画个图,建模熟练了以后,画图一次成功,尺寸都是严丝合缝的。其实不合适的地方稍微用刀子修一下即可。

背面是个航模的插头,买的最小号的,电流15A,基本满足要求了。

成品就是下面的样子了,里面接线比较乱,就不展示了。最后还用哥俩好加固了一下接头,这样插拔很稳定,一点儿也不晃。

网友A:
太阳能储能站花了多少钱?我想在自家农村小院搞个,然后买辆电车

网友B:
你这个不是上班摸鱼,你这是自己DIY的时候顺便上了个班

网友:
你这个充电宝,接口不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储能站花了多少钱?我想在自家农村小院搞个,然后买辆电车

这是捡块砖头就要盖栋房子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上班摸鱼,你这是自己DIY的时候顺便上了个班

带薪diy,楼主太让人羡慕了

网友:
电子产品更新快  TB上很多18-22w的成品板

网友:
省钱办事技术高

网友D:
能介绍一下怎样使用

网友:
外壳不错做的挺漂亮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自制的真漂亮,手艺高的人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捡块砖头就要盖栋房子的节奏?

很多年前想搞但是当时没需求,现在有了

网友E:
你有没有发现Micro-USB口没有用?它只能充电,正常不会用的,我做完充电宝才想到这一点,当时就应该拆掉那个座子,面板还能好看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上班摸鱼,你这是自己DIY的时候顺便上了个班

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没有发现Micro-USB口没有用?它只能充电,正常不会用的,我做完充电宝才想到这一点,当时就应该拆掉那 ...

好像是用处不大了  是可以拆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介绍一下怎样使用

外接电池组,只用这个来进行放电  不用它充电。外接的电池组,是太阳能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储能站花了多少钱?我想在自家农村小院搞个,然后买辆电车

你这个搞的太大了,成本高回本慢,三思呀。我这个就是简单的充个电池组,供灯和部分移动设备充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