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一次失败的掰美工刀片

楼主(2024-02-22):
这次用钳子掰断一节美工刀居然失败了。

网友A:
质量不行 太脆了

网友B:
确实如2楼所说,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不行 太脆了

下次买刀片还是买品牌货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2楼所说,质量不行。

看来刀片也得买好点的。

网友:
这个不错不锋利还能拜

网友C:
有专门折刀片的,买NT美工刀时候配套的,挺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折刀片的,买NT美工刀时候配套的,挺好用

美工刀屁股盖子拔出来不就可以干这事吗

网友A:
好的用手指就行了。断的刚好是裂开缝

网友:
质量不行了

网友:
不是你的错,厂家出厂时预刻的凹槽太浅了,结果该断处没断不该断处断了。

网友:
估计那一整条都不好掰

网友:
刀片不行完蛋,好刀片不会这样

网友:
刀片不好,买的好刀片一掰就断,掉地上都可能断

网友:
有没有可能,,刀后面那个堵头又掰刀片功能

网友:
夹的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折刀片的,买NT美工刀时候配套的,挺好用

我一直都是用铁钳夹住掰断的之前掰过几次都没有问题,不过有这专用工具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工刀屁股盖子拔出来不就可以干这事吗

我这把美工刀尾盖是不能用来干这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用手指就行了。断的刚好是裂开缝

要是我这把刀片用手掰成这样可能手指就受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