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主控做RDT,刷入RDT固件后要单独接供电跑RDT吗?

楼主(2024-02-22):
图片中操作完成后,我拔掉再只接SATA供电的情况下,过了一天,再重新连接开卡器,还是显示要跑RDT。

因为群联的板子没有指示灯,接到电源上,不知有没有在跑RDT,各位大佬,给指导下PS3111开RDT的具体流程!

网友A:
用胶布贴住硬盘的数据接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胶布贴住硬盘的数据接口即可

这和单独接SATA供电有什么区别?离线RDT没有指示灯,如何知道已经在跑,何时完成?

网友:
要跑的,可以用用机充电头来跑

网友B:
刷入RDT后断电
用胶布屏蔽sata数据口,通电一段时间就在跑rdt
嫌屏蔽麻烦的直接丢台式机不接数据口
如果有usb电流计可以观察电流变化,rdt过程电流在0.2-0.3a跳动,完成后电流在0.15a
没电流计睡一晚基本能跑完
然后工具选rdtresult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入RDT后断电
用胶布屏蔽sata数据口,通电一段时间就在跑rdt
嫌屏蔽麻烦的直接丢台式机不接数据口

RDT跑完了,有结果出来了,然后再怎么操作?
短接进ROM模式,选04MP,再选参考RDT开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