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精密多圈电位器 没有想到星牌的质量这么马虎

楼主(2024-02-22):
里面有一头断开了,学人家的经验,把接头翘下来,是胶粘的,比较容易。

其中一个焊点有明显的焊锡,这个就牢靠,

另外一个焊点几乎看不见焊锡,就是靠外边的那个,,怪不得会断,,,这个组装水平差到小作坊不如了。

牌子就是优信那里以前买的,10K的,五角星牌子的。

网友A:
现在的质量不好,塑料件不耐烫。

网友:
好多年不见这样的产品,使用的塑料太次

楼主:
噢噢,找到焊不上的原因了,用强力助焊剂才能焊上,因为粗铜丝上有胶,稍微时间长,胶就化了,出现黑的残渣,所以焊不上,非常难焊

网友:
用刀刮出原材质(黄铜)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
这么水货啊

网友:
做工确实一般般

网友:
做工不大行啊

网友:
有没可能就是小作坊做的?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从来没拆过,坏了就扔了。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进口的质量确实好,但价格也是贵10倍了。

网友:
这品质简直了   还不如买那种小方块的微调电位器来代替

网友:
原来是电阻丝作为导轨,最好换其它品牌好点可调电阻,没必要修旧的。

网友:
早先的用胶木耐用

网友B:
这多圈电位器还是不要去买那便宜的,买来白废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多圈电位器还是不要去买那便宜的,买来白废钱

哎,都是些八流的牌子,其实哪怕售价贵30%,完全可以做的更好

楼主:
这个东西质量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质量不好,塑料件不耐烫。

以前没有塑料的年代,用电木

网友:
原来多圈是这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