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CS6A4983甲类电流反馈耳放拆机:WONDOM HAA1

楼主(2024-02-22):
(图片)

网友:
可以利用外壳散热

网友:
看着好高端呀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自己打造一个,就不需要单电源转双电源和升压电路的,那么就很简单了

网友:
与其他机型相比的感受没说。

网友:
看着好漂亮呀!

网友:
价值不菲,玩音响像一种信念

网友:
这个感觉电源转换电路占了很大的部分空间

网友B:
贵贱不说,不如我的电子管6N11+6C19简单,寿命长,维护更简单

声音也能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自己打造一个,就不需要单电源转双电源和升压电路的,那么就很简单了 ...

这个芯片好像没看到有零售,自己做。可以用三线或者四线。两组电源±10~15V都可以。我喜欢++电源。欧美大厂的电路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电源转换电路占了很大的部分空间

网友:
看外壳,满满的高档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贱不说,不如我的电子管6N11+6C19简单,寿命长,维护更简单

声音也能比一下 ...

这台不是主力机,多一个听的而已。平时,听得最多是上图这台序曲壹号纯电子管耳放(2005版)。你的6C19是阴极输出的?这个管声粗,有局限。(个人十几种管子比较结论)

楼主:
]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自己打造一个,就不需要单电源转双电源和升压电路的,那么就很简单了 ...

我用Power-One

网友C:
复杂的电源变换应该会影响到声音的纯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杂的电源变换应该会影响到声音的纯净

不复杂啊,串联调整电源,提供足够的低纹波电压。可以矫声

网友:
板上没有看明白,单电源输入。电源如何转换成正负电源的。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