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鹿仙子LXZ-1515恒温加热台简单拆解

楼主(2024-02-22):
各位朋友这个加热台是开关电源供电和用变压器供电的哪种好

网友:
有点魔怔了吧,发热板是220V的,电源只是给控制部分供电,还分开关电源或变压器?
你怎么不问是用风电、或水电、或火电还是核电好呢?

网友:
标着 600w 220v-240v 50hz,就是市电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好不好用不清楚,不过我买过鹿仙子的焊锡就是一坨屎

网友:
开关电源容易坏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个问题

网友:
一样可靠放心使用

网友:
工作面多大尺寸的?

网友:
这个多少钱?平时用得不多,直接用个旧电饭锅,把温控器调一调就成了............

网友:
外面一看高大上,内部一看吓一跳

网友:
看着挺高大上的

网友:
变压器的好,成本记效率低点而已。

网友:
可以万用表记录下开关电源给控制模块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将来过保万一坏了 DIY一个线性电源进去就行

网友:
温度传感器在那里

网友:
配色不错的加热台

网友:
首选变压器供电,器件少,故障率低,维修简单。

网友:
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导通加采集温度来调节精度可以,我们公司用的跟这个一样只是品牌不一样,这种东西网上几家卖的都是一路货贴牌的,最不好的就是哪块铝板不平中间凸起来,还有就是漏电大

网友:
看着挺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好不好用不清楚,不过我买过鹿仙子的焊锡就是一坨屎

他又不做焊锡,,,云锡,强力一些才是做焊料的

网友:
这个——外接是220对吧?里面是厂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