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光猫定时断电开关线

楼主(2024-02-22):
话说这次电信给的千兆光猫(天邑的)真是很垃圾(上一个华为的就基本没死过,但不是千兆光猫给换了),虽然没问题的时候能跑满速,但夏天时候就发现,十天半月左右就要死一次,断电重启恢复,那时以为太热,做了风扇散热,但似乎只是改善,这到了大冬天的,扇着风也过两三周就要死一次。
最简单办法就是定时重启,弄个定时开关有点大材小用,看到网上有这种定时重启线,弄一个回来看看。
这个定时重启线原价也就三到五块,弄了点红包二毛二(刚开始打错成一块多了)入手,有24小时重启和72小时重启两个版本,从插上通电开始算,到了内置设定时间,自动断电5秒钟后接通,达到重启的效果,由于光猫死机时间怎么也得两周,所以我买的72小时,今天到手了,看看。

总长大约50厘米,中间就是定时重启电路板。

打开看看,很简单,主要是计时芯片。

有编号,看不懂。

背面光光的。
由于是3天重启一次,为了不在三天后的还没睡觉的时间重启,我得等一会儿半夜的时候给他插上,避免重启时候影响使用。

网友A:
你可以要求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要求改时间.

不用改,就是整日的最好,第一次半夜通电,以后都在半夜重启。如果不是整日,那么时间会慢慢挪到白天来,会影响使用。

网友:
有晶振说明打磨的那片时单片机?

网友B:
光猫该在固件添定时重启这个选项了,路由器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该在固件添定时重启这个选项了,路由器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了。

路由器有,光猫没找到。

网友C:
居然还真有这玩意儿…

网友:
这种就是程序有bug,内存溢出了,就死机了。

网友D:
定时重启,光猫灯显示关闭等功能在小翼管家里,光猫的网页没这些选项

网友E:
一个单片机加一个mos,编程设置时间,现在的东西真便宜

网友:
想不到的东西也有。

网友:
实用,比定时插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单片机加一个mos,编程设置时间,现在的东西真便宜

拼夕夕便宜的也就三块,淘宝也就四五块,但淘宝加了红包,就更便宜了,一块多解决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重启,光猫灯显示关闭等功能在小翼管家里,光猫的网页没这些选项

这光猫灯光显示有,就是没有定时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真有这玩意儿…

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真有这玩意儿…

小东西解决大问题

网友:
关键是便宜又实用,针对光猫和路由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