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和茂正负脉冲充电器拆解+改电压

楼主(2024-02-22):
和茂正负脉冲充电器号称电池修复,亮PCB有宏晶单片机,似乎功能完善,所以想入手一用。拆看如图:

抄板实现功能如此:

原来所用单片机为STC的11F04,估计和89C2051没啥不同,不能用带AD功能的单片机如12F2052AD真正实现充电值时控管理,有失所望!
因为我淘的是二手24V充电器用处不大,先改电压到充12V(14.4V)电池暂时用着——因为变压器输出主绕组在初级里面电流不容易改大,不值得大动干戈了!
网上看到不少此等闲置充电器,大家很容易改电压变通使用。修改方法仅涉及3个2脚直插件,见第1图文字。
再上图看覆铜层改动:

再说一次:变压器和整流管边上那只副电滤波电容换到470uF50V,参见第一图。
改充电电压是动R46,参见SCH图,把原来20K分压电阻再并12K电阻=7.5K,输出就是14.4V了。

网友:
我以前也买了一个,用了阵莫名其妙炸管了。

网友:
功底深厚,技术了得

网友:
阵莫名其妙炸管了

网友A:
感觉很高级,是充蓄电池的?

网友:
正负脉冲的改掉,有点可惜啊

网友:
现在啥子都用单片机,俺们这些没的玩了

网友(2024-06-12):
60v的如何改   大神

楼主(2025-03-14):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高级,是充蓄电池的?

充铅酸蓄电池的,正负脉冲就是为了去极化减少电解反应

网友(2025-05-30):
再改回去合适

网友:
买过类似的,可能就是这个牌子,也可能不是,一年不到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