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雷克沙 lexar x633 TF 128G 卡虽然现在都是TLC,写速度还是比较惊艳

楼主(2024-02-22):
行车记录仪上面装的还是32G的 存不了多少钟头,就想添置一个128G的卡。看评论速度都还可以有40MB。买回来一测试,比他们评论的写速度要快的多达到80多MB,不知道缓外是多少。读卡器就是不到20元的USB3.0的绿巨能。

网友:
价格多少呢?

楼主:
PDD原价47.9 但是可以用券,看自己有什么券了。

网友A:
我还在用mlc的U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用mlc的U盘呢

我也用啊,但是现在TLC太多了

网友B:
哎,都是短命货,能用就好速度不重要

手里十多个失效的TF卡,都是找不到卡,其中最大容量256G的,只能读不能写了

网友:
还是MLC的稳妥!

网友:
新记录仪就是好,我那十岁的记录仪,只认32g卡。

网友:
雷克沙的速度一直都不错,就看寿命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都是短命货,能用就好速度不重要

手里十多个失效的TF卡,都是找不到卡,其中最大容量256G的,只能读不 ...

还好,这个128G就是替换我之前9.9买的夏科32G的,这个杂牌卡都还好的,用了快到1年。

网友:
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我原车的行车记录仪的内存才8g,我想换售后说不要换的太大了,不要超过32g,否则车机速度会变慢。

网友:
原来U盘和SD卡都是认准金士顿买,在遇到两次U盘和内存卡多次要格式化后使用之后。现在我改买闪迪了。雷克沙12年买过一张16G的现在还好好的,记得写入速度有10M以上的,很强

网友:
还好不错,比QLC强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MLC的稳妥

网友: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现在这个品牌的存储设备稳定性不高(容易坏)。如果你不同意上述说法,就当我没说。

网友:
给手机用,万一变成直读能导出数据,记录仪就算了,怕中途漏录。楼主应该玩过win10我的世界路径修改正版,都改到盘符直接启动。

网友:
这速度,确实可以

网友:
速度不错,价格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