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相机主板上的这个六脚芯片20F是什么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替代?

楼主(2024-02-22):
相机主板上有一个5脚的芯片,上面标为20F,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芯片,或者能用什么型号替代?先谢谢了!

20F

20F

楼主:
右侧的缺口是电源进线,背面也是电源模块,红框里是这个20F的位置,上面的座是取景器,左侧是音频芯片,现在整个主板没电。没有任何电路图。

网友:
这相机 看这周围的内存 有点高端啊

楼主:
求教丝印20F是什么芯片?感谢!

网友A:
看了下,猜测是个双mos管, 祝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猜测是个双mos管, 祝解决问题。

高人!谢谢!的确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