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3518快充模块增加 电压、电流显示(一)

楼主(2024-02-22):
网上看到有卖电压电流显示的充电宝,但是功率太小,我就想做一个功率大一点,输入输出同时使用,还有电压电流显示,找遍全网都没资料,正要放弃时,就找到sw3518的寄存器代码表,竟然还是官方的,于是研究了几天终于做出来了,以下是做出来的样子:

下一步准备做个外壳。
我本来准备打板焊接的,连PCB都做好了,方案是sw3518s,原件还得一件一件的找,焊接还麻烦,干脆在网上买了几个成品板,用打的板做底板,数据读取和显示主控是ESP8266,方便后期无线升级用,显示屏是1.33吋OLED 屏幕,做的双路4口,每口都有电流显示,和充电协议显示。
因为sw3518的i2c地址是0x3c,显示屏的也是0x3c,这样3个iC2设备都是一个地址,所以又增加了i2c扩展器pcf8574a,用的是0、1、2这三个口,0口是显示屏,另外两个口就接的两块快充板,理论上可以接8个板子。

我一直玩arduino,所以代码也是用它写的,没有仔细优化,比较乱,请不要笑话,喜欢玩的朋友可以拿去玩玩,我会公开源代码,不像有些人装神秘,毕竟我也没花钱找的资料和自己做的。
由于打板比较充忙,有很多地方是错的,就不发了,后面更正后有需要的再发。

以下是源代码和库文件,需要什么就自取吧。下载后.rar后缀删除就可以了。
其他的什么引脚定义,就自己上网查吧,搜索到处都是,使用的引脚在代码中有,最后提醒一下,焊接功底不行的话就不要做了,因为sw3518的引脚非常小,外露引脚又只有一点点,电烙铁头要很尖,用铜丝接的话,要用比头发还细一点的才行,所以自己动手要做好心理准备

补充内容 (2024-2-29 16:06):
正文中写的i2c扩展器pcf8574a,实际是TCA9548A,我型号搞错,这里更正一下。

补充内容 (2024-2-29 16:5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277-1-1.html
我在这个帖子里做了些更改和源代码修改和展示,新板子的做法,欢迎大家指导。

补充内容 (2024-3-8 18:37):
最后展示一下成品,见53楼,准备用亚克力做一个透明外壳。

网友:
做个外壳就漂亮了

网友A:
楼主你太谦虚了,感觉不久能加精!
SW3518这模块我就用
倍感致敬楼主

补充:
可以采取刮铜箔焊接
来降低飞线的难度

网友B:
小白学不会,制作流程能更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C:
会单片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单片机的都是高手

模拟大佬元宵节快乐
数字电路再厉害也需要模拟电路
作为模拟大佬您老作品一个正月
都是电脑版数码之家状元,头版头条

网友:
楼主是高手。我也来看看,很实用的

网友D:
今天收到一块sw3518模块,楼主的文章阔展了我的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太谦虚了,感觉不久能加精!
SW3518这模块我就用
倍感致敬楼主

现在模块都没布i2c的线,所以焊接应该更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学不会,制作流程能更详细点就好了

慢慢摸索吧,我都是全自学的,现在程序有了,最复杂的解决了,就是焊接引脚了,后面我会做一个更简单一点的,模块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单片机的都是高手

过奖了,您才是高手,我就是懂点皮毛,自己做来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收到一块sw3518模块,楼主的文章阔展了我的思路,谢谢。

客气了,一起研究。

网友E:
小白做不来,但见这屏幕显示看着舒服,楼主出个套件吧。

网友:
厉害了,能把东西整合起来已经是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白做不来,但见这屏幕显示看着舒服,楼主出个套件吧。

我打板了两块PCB,过几天会到,我先实践一下,可以用的话,我会免费分享给大家打板文件,可以自己DIY,一块是所有原件在一块板上,适合动手能力强的使用,一块是显示模块组,适合喜欢简单的,买快充模块后,只需要焊接3根线就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有点考脑壳,一般人搞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