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iskgenius优盘图标右上角有个小写的z字,这个z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2-23):
为何另一个优盘图标不带z字,
带z字和不带z字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该是一种古老的zip驱动器,表示可移动存储设备

网友A:
为啥看不起百度。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百度结果如下:
FAT32指的是U盘分区格式,一般启动采用FAT32。
HDD是模拟硬盘启动。
ZIP是软盘启动模式(已经淘汰了,ZIP是FDD以后的大容量软盘,)。

网友:
从没注意有这样的
感谢老哥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看不起百度。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百度结果如下:

z表示启动方式么?
这个优盘是拿来存东西的,又没装可启动系统,为何也显示z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z表示启动方式么?
这个优盘是拿来存东西的,又没装可启动系统,为何也显示z呢? ...

这个,,,百度一下?
话说U盘量产的时候,有选项的,或许是量产时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百度一下?
话说U盘量产的时候,有选项的,或许是量产时选的

你这个界面是什么量产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百度一下?
话说U盘量产的时候,有选项的,或许是量产时选的

smi开不出来带z的
前两个分别对应本地盘和可移动盘
目前还能默认开出带z的似乎只有芯邦

网友:
代表磁盘格式不同

网友:
楼主好细心,用了这么多年,头一次发现

网友:
没遇到过,今天开眼了

网友:
是带压缩的存储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界面是什么量产工具?

图上有显示 供应商 SMI

网友:
代表软盘格式

网友:
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C:
看是不是用格式化软件格成了zip引导模式,比如ultraiso写入镜像时可以写入zip、hdd+等引导记录

网友:
Z代表ZIP,RD代表移动盘Removeable DISK。

狭义的原始USB-ZIP,是指Iomega USB-ZIP驱动器(和盘片),它是为替代1.44MB软驱(盘)
出现的存储设备。这是DG自以为是,认为是ZIP了,实际当然是假牙。

真牙,要看BIOS的ZIP判定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百度一下?
话说U盘量产的时候,有选项的,或许是量产时选的

这个不是导致DG出现Z的直接原因。

SMI量产工具用词就是来捣乱的。
它的USB-ZIP/HDD,实际是设定固件中“移动介质位”参数=0/1,也就是磁盘驱动器里的盘片,其属性是移动/还是固定。

但它打着USB-ZIP/HDD的旗号就不对了,完全是滥用混淆了ZIP的概念,误导观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i开不出来带z的
前两个分别对应本地盘和可移动盘
目前还能默认开出带z的似乎只有芯邦 ...

错。关键不是SMI/CB主控类型。
控制format格式化参数磁头H/扇区S数,可以出奇迹。
DG提供了转换为“USB-ZIP”启动模式选项,SMI主控盘也可以制作出DG自己认为的“ZIP”

在这里打引号,就是我持否定态度,我不认为DG做出的东西是真正的ZIP。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是用格式化软件格成了zip引导模式,比如ultraiso写入镜像时可以写入zip、hdd+等引导记录 ...

DG/UltraISO这类格式化软件,它们所说的“HDD/ZIP”,本质就是扯蛋。
U盘固件信息才是BIOS 100%要看的决定性因素。

之所以会出现格式化能生成ZIP的假象,是因为有些早期版本的BIOS“辅助”
参考MBR/PBR情况,但那个不是通例,反而有误导作用。

U盘固件信息才是王道,在MBR/PBR层面瞎折腾没大用,比如phoenix BIOS
压根就不理睬、就不采信MBR/PBR的情况。因此,在这种BIOS下,再怎么用
DG/Ultraiso折腾,也不会生成BIOS认可的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