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国内难得一见的UPS——罗格朗Keor SP1500拆解并复活

楼主(2024-02-23):
回国几个月,罗格朗的这款UPS的蓄电池因长期亏电报废了,拆出来看看能救活不。比较国内比较常见的APC,这一款还是有些特点的。

品牌:Legrand
型号:Keor SP 1500
标称功率:1500VA,900W
生产日期:2021年第11周

⬇黑白撞色设计,一个六面体,三面白、三面黑

⬇前面板两个按键——开关和静音,一个灯条。灯条跟随工作状态和电池余量,颜色和长度都会变化(是不是略显高级)

⬇背面一个C14交流电输入、两个欧标电源输出、两个C13电源输出、一个USB type-B数据互动接口、一个USB type-A供电接口、一个散热风扇(这个系列小于1500VA的不带散热风扇,应该是高频变压的;只有外接电源断开后风扇才运转)

⬇左侧、右侧、顶面有略有设计感的散热孔。白色部分泛黄是因为工频变压器发热量巨大造成的,实际使用时间尚未超过两年

⬇底面贴有铭牌

⬇拧开四颗长一些的螺丝和三颗短螺丝,轻而易举打开,无卡扣设计,方便电池更换

⬇左侧白色外壳上固定有巨大的工频变压器和两个蓄电池

⬇后部是电源连接器、通讯板和USB电源板

⬇右侧黑色外壳上固定着UPS的主板,主板挺小巧的,电子元件看上去较少,主板颜色是上个世纪中页时的黄色纤维板风格

⬇主板背面换了风格,绿色的,现代化了,有大量的贴片电子元件,这是主板小的原因吧。主要有四颗芯片,正方形的贴上的坚固的标签,型号未知;其余三颗分别为AS324M-E1、3843B和MC34063AG

⬇隔着厚厚的塑料外壳都能感觉到变压器散发的巨大热量,实测空载29W。断电3个小时后、打开外壳后变压器依然烫手

⬇蓄电池是两颗福建闽华的9HA蓄电池,一个似乎还可以、一个已经无法充电。从垃圾堆里找来一块多年前的雷克士(这个品牌现在好像没有了)蓄电池装上,恢复功能。

这个UPS是带有USB交互接口的,还配有一款名为UPSMAN的管理软件,罗格朗的全系列UPS都适用。这个比APC要地道多了:原来的PowerChute个人版废掉了,新的串口版都不支持BP系列UPS,尽管BP系列附带了软件光盘和串口线。接下来show一下这款管理软件。

⬇官网下载软件、安装后首先是配置页面。自动识别出设备系列,但是VA数不对,不影响。

⬇配置系统页面也可设置访问密码,空着也可以,不强制设置

⬇还可以设置邮件提示,是不是有些专业了?

⬇主页面是这样的,十分简洁。示意图看上去像是在线UPS似的,实际是后备式UPS。设备型号也被成功识别。左侧是功能区。在能访问这台电脑IP的电脑上打开网页就可以访问这个软件的监控和管理界面,是工业化集中管理的解决方案。

⬇打开“功能”页面,就这三个功能——开关、重启和测试

⬇开关和重启很明确,测试功能有下一层窗口——电池测试、自定义测试、全部测试等

⬇跑个全功能测试,蓄电池放电至66%(铅酸蓄电池这个容量预估值看看就行了,十分不线性、不准确)。示意图上的电力流动方向是没有显示的。

⬇还有数据曲线展示,采集了好多项数据,展示时间区间也可以自定义,是不是感觉很高级?

展示结束。谢谢观赏。1500VA的后备式UPS只能采用工频变压器,效率最多也就是60%吧。这个系列是罗格朗UPS的低端民用系列,但是依然配有监控软件(尽管没有多少功能),比APC的低端民用系列要用心的多。

网友A:
这个系列小于1500VA的不带散热风扇,应该是高频变压的

——也可能是设计短时间工作的,比如3-5分钟。。。
图里这个变压器是工频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列小于1500VA的不带散热风扇,应该是高频变压的

——也可能是设计短时间工作的,比如3-5分钟。。。

  3-5分钟时间足够保存文件+关机了。
  我十年前2013年双十二买的APC的用了十年时间现在也就分钟时间。

网友:
UPS对文档工作者和NAS用户,很有必要。

网友:
3-5分钟时间足够保存文件+关机了

网友:
现在一般人员用不到UPS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5分钟时间足够保存文件+关机了。
  我十年前2013年双十二买的APC的用了十年时间现在也 ...

是的,山特MT500是个高频机,然后,当年我观察发现管你电池如何,哪怕轻载,5分钟自动断电。。。后备式的大多数都是10分钟以内的机器,就是为了关个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山特MT500是个高频机,然后,当年我观察发现管你电池如何,哪怕轻载,5分钟自动断电。。。后备式的 ...

一般的后备式UPS是有时间限制的,断电超过设定时间自动关机。这个几十瓦轻负载下,还是能挺几十分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山特MT500是个高频机,然后,当年我观察发现管你电池如何,哪怕轻载,5分钟自动断电。。。后备式的 ...

不是半小时吗

网友:
UPS对文档工作者和NAS用户

网友:
MT1000S才是长延时款。。。。后面带个S。。。

网友:
九百瓦的功率也不算小了

网友:
现在一般用不到UP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