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我的宾得K30光圈门了,寻解救方案(已解决)

楼主(2024-02-23):
2023年就开始由光圈故障,还好几率不大,多拍几张热机能恢复。

过了大半年,昨天拿出来充电热机,发现故障很严重了,连续拍很多张依然是黑的,光圈门不得不解决了

同时电池也出线问题,充好电,试拍随即掉电,估计是内阻过大,电压不稳。
用的18500电芯,貌似没有断电保护,可以后期考虑自己换电芯,或者组5号电池组

···分隔线·····

解决办法:
1、网传最多的就是拆机对光圈电磁铁消磁,不过容易反复
2、换日产的电磁铁,某宝找不到,没有门路
3、用5号电池,据说电压低,故障有机会恢复
4、还有什么打磨电磁铁的铁芯,等等··
自己有一定动手能力,但不想经常性拆修,最好一次解决问题能用个3-5年佳。否则2个月拆一次机会疯的

……分割线……

用了5号电池,故障基本排除,感觉又可以再战几年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871-1-1.html

网友:
是否值得买个二手的更换呢?这个能通用不?有哪些机型可用?

网友:
记有好像有个帖子是在电磁铁上加个贴纸,减小磁性的

网友:
这个有难度

网友:
当初买佳能耐克的不久没事啦

网友:
搞个磁场,试试有没有外部退磁的方法

网友:
换电磁铁啊,某宝上有很多。

网友A:
宾得老用户经验
改用用5号电池就基本不会出现光圈门
拆机消磁或减磁可以暂时解决,放的时间长了又会出现
这个外网都在怪中国产的电磁铁,铁磁力偏大,外网替换件国产(绿色)2元一个,日产(粉白色)50元一个
自己替换可以拆东墙补西墙,和相机上闪光灯跳灯释放电磁铁是同一型号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镜头的问题吧,光圈不是在镜头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宾得老用户经验
改用用5号电池就基本不会出现光圈门
拆机消磁或减磁可以暂时解决,放的时间长了又会出现

专业,某宝的线圈都炒到100元一个了,看上去还不是日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镜头的问题吧,光圈不是在镜头上吗?

两个镜头,不是镜头问题,况且这个是宾得祖传故障,无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宾得老用户经验
改用用5号电池就基本不会出现光圈门
拆机消磁或减磁可以暂时解决,放的时间长了又会出现

说换线圈用不久还是会故障,日产的耐用性更好?

楼主:
国产配件60,进口的直接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镜头,不是镜头问题,况且这个是宾得祖传故障,无奈了

看了楼上发的维修链接,看来确实不是镜头问题,应该是机身问题,慰问楼主

网友C:
很多用直流电的继电器,为了防止电磁铁剩磁影响释放,都在吸合面上隔一层薄铜片的。当然,减小剩磁是根本解决办法,但剩磁小需要高纯度的工业软铁,价格很贵的,纯进口的电磁铁贵,估计是这个原因。不想多花钱,可以参考3楼的办法,在吸合面贴上胶纸或薄铜片试试,或者焊上一薄层焊锡应该也可以奏效。

楼主:
日产光圈电磁铁太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用直流电的继电器,为了防止电磁铁剩磁影响释放,都在吸合面上隔一层薄铜片的。当然,减小剩磁是根本解 ...

回头我把衔铁打磨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我把衔铁打磨一下试试

尽量不要用去除材料法解决,因为材料一旦去除就补不回来了,搞不好整体报废,又买不到备件就彻底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