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冰柜用定时开关插座

楼主(2024-02-23):
天气冷了,温控调低了冰柜不能启动,调高了不停,花了一天时间,利用手上有的器件,做了 一个

网友:
冰箱伴侣,会编程就是好啊。做得很好,三孔插座的方向使用起来会不会不方便,插座放显示屏下方会不会更和谐点。

网友:
这个好,可以任意改变开停时间,而且直观
有一个成品定时开关,开停最大只能设置20组,鱼缸水泵用不够。

网友A:
厉害,电路板自己刻蚀  不过冰箱伴侣便宜的很呀  哈哈哈  成就感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电路板自己刻蚀  不过冰箱伴侣便宜的很呀  哈哈哈  成就感还是有的 ...

本来是想买一个算了,后来看了别人发的内部图片,里面是那种用小微调电阻设定温度,不准,而且时间长了会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大赞!绝对纯手工搓制

网友:
做得真好,要是用个变压器代替阻容降压做电源就更加完美了。输出控制好像是用的可控硅,最好还是用一个优质继电器

网友:
买个W1209温控扩展下继电器

网友:
看看自制的挺漂亮,家庭里面有暖气,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漂亮…我当初温控器坏用定时开关凑合了好几天…这个电路能看下吗?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