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明纬NES350-24改造数控可调电源(原理图+固件)

楼主(2024-02-23):
偶然得到了一个NES350-24电源,看到有人改可调,本来想简单改一下,在网上买了一个电流电压表头,发现精度不高,以前做过数控线性电源,干脆就利用春节休息时间,改了一台数控开关电源,完成后测试精度还行。电流能从0.01A到15A设定,恒流指示,输出电压0-50V,有最大功率限制,假如电流设定的是10A,当输出电压调到40V时,设定电流会自动降到8.8A,有功率显示,有一键关断输出功能(就是把输出电压、电流设为0),关机自动保存上次的设定值,工作时锁定调节,防止误调。

电路图,采用HK32F103C8或stm32f103c8单片机

热转印PCB

单面线实在不好布,用双面电路板,顶层走地线

安装时发现手上有的12V辅助电源体积大了,放不下,又花一天时间,做了一个电源

安装好的样子

3D打印的面板

完成的样子

设定电压30V,实际输出30V

设定电压5V,显示4.9V

给电池充电,设定电流7A,实际输出6.99A

按一下旋钮,关闭输出

网友:
牛逼,改可调电源看多了,加入数控板第一次看到

网友:
值得学习,打的面板真不错!

网友:
厉害,做个数控板这么轻松

网友A:
立创免费打板可以考虑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创免费打板可以考虑一下哦

一是过年工厂放假,二是就这一台,也不知道效果如果

网友:
技术不 错,电源改的实 用漂 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是过年工厂放假,二是就这一台,也不知道效果如果

效果不错的样子,用stm32单片机实现的吗?需不需要用到dac?

网友:
只有成品没有原理和代码,不是一个完整的好帖子。

网友:
没有原理介绍,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的样子,用stm32单片机实现的吗?需不需要用到dac?

原理就是PWM两路输出,RC变成模拟量,与电位器改法一样

网友:
这个好,既强大又漂亮,什么时候来一波?

网友:
大佬是否考虑分享出来给大家学习(抄袭)

网友:
牛XX,软硬通吃

网友:
电源改的漂 亮

网友:
cnc雕刻机刻板?

网友B:
大才,另外面板是用什么材料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才,另外面板是用什么材料打的

楼主元宵节好:
也问打印面板主体灰色
表面白底黑字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还发现楼主有以下特色:

1: 家酿PCB,保持基本技能,不依赖PCB工厂
2: 不追求OLED多层级菜单,更像油车中控台,按钮简单可靠
结论,楼主是务实的人,不喜欢哗众取宠,不追逐时尚